有关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和发送5位和6位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7-29):
串口发送和接收5位或6位数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如果一台电脑自发自收数据没有错误,但是两台电脑互发,不管是5位数据还是6位数据位,都是错误的,并且发送相同的数据,两台电脑接收的显示的结果还不一样,真的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5位或6位数据位一般用来做什么数据的传输?

网友A:
5-6位的数据传输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哪里可以使用。目前常用的纯ASCII码传输要用到7位,
现在都使用8位数据传输了,所以忘了5 - 6 - 7 位传输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位的数据传输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哪里可以使用。目前常用的纯ASCII码传输要用到7位,
现在都使用8位数据 ...

只能这样了 具体的5、6位还真没遇到过有用的

网友:
恩恩,就用8位的吧,没有信息的位可以用0或者其他标实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