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g3525误差放大器的补偿问题!!

楼主(2013-07-29):
SG3525的9脚外接R和C能补偿系统的相移和频响特性,不懂??
我的理解是RC组成低通滤波器,给系统添加了一个一阶惯性环节,
相位裕度回 降低,为何能补偿相移???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其内部等效图:

画出原理图如下:

不知道为何要这种补偿(反而更不稳定了),还是根本没用到误差放大器,直接一个RC低通到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其内部等效图:

画出原理图如下:

如果误差放大器的反相端与输出之间的电阻换成一个电容,进行微分补偿,3525也能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