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心跳包的处理

楼主(2013-07-29):
gprs处理时用状态机,程序裸奔,关于心跳的发送,当我处理按键时,可能会很长时间不进入while(1)那个大循环中,那么心跳包怎么发送呢,难道心跳的发送要放到中断里面?求指教

网友A:
定时中断,在特定的时间内给GPRS发送任意的简短数据,让它保持连接。你查一下不同地区的心跳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大致在20分钟左右吧,如果你的系统单独地在长时间运行,用定时中断是个不错的办法。我之前这样处理过,挺稳定的,用在产品上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中断,在特定的时间内给GPRS发送任意的简短数据,让它保持连接。你查一下不同地区的心跳包的时间是不一 ...

呵呵,谢谢呀,终于有人给回答了,一直不确定怎么处理,都是凭空想的,有方向就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呀,终于有人给回答了,一直不确定怎么处理,都是凭空想的,有方向就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啦 ...

没事的,如果你的GPRS跟PC端通信就可以用PC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发数据,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5-06-03):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如果你的GPRS跟PC端通信就可以用PC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发数据,也是可以的。 ...

感觉你对这块比较深入,有源码不?膜拜膜拜  学习学习

网友:
我做过GTM900与SIM900,你需要什么源码呢,很简单的,都是串口发送AT命令,不过我传送数据时间间隔比较长,都是发送完后就关闭连接,没做心跳包,心跳包就是个名词而已,就是定时发送数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