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使用软件设置人体感应延时时间

楼主(2013-07-29):
X宝上的人体感应模块都是通过变阻来改变延时时间,但是都不够精确

想用软件来做绝对延时,不知道哪位高人指教指教?通过数字电位器?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在程序中判断传感器信号,当检测到有人后用定时器计时,控制开启和关闭输出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