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能不能解决公司电脑不能插U盘的问题?

楼主(2013-07-29):
公司为了保密,电脑不让插U盘。可不可以通过U盘启动另外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把电脑里的东西复制到我U盘里?

网友:
虚拟机,听朋友说过,他们公司得电脑用U盘拷贝数据就手乱码,但在虚拟机里拷贝数据就可以,LZ可以试试

网友:
莫不成公司不锁bios?

网友:
最怕你U口都禁用了,不然的话只要U盘能启动,想怎么拷贝就怎么拷贝了

网友:
如果bios没有禁的话,完全可以。按这个思路,搞个pe光盘也能轻松做到。

网友:
USB接口都禁用了,怎么从U盘启动?
我们公司鼠标和键盘都要用SP2接口的.

不过里面数据全部加密了,copy出来也打不开.

网友:
USB只要没物理上隔开就能拷吧?

网友:
通过网络直连接笔记本,共享复制下

网友:
USB蓝牙不知可行否

网友:
有坛友弄出了个串口转USB的,撸主可以搜搜看,写程序的,串口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A:
见过有的公司不能联网,可以插优盘,但是必须用单位指定的有优盘,不能插自己的优盘,想来想去没想明白那个优盘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U口完全禁用了,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通常
1 - U盘不可复制
2 - 数据加密,无解密电脑无法打开

网友:
U口不被锁应该就有办法

网友:
能上网传到网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有的公司不能联网,可以插优盘,但是必须用单位指定的有优盘,不能插自己的优盘,想来想去没想明白那个 ...

我们公司就是的,必须用授权的U盘,不过我今天用U盘启动winpe成功的用自己未授权的U盘考了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就是的,必须用授权的U盘,不过我今天用U盘启动winpe成功的用自己未授权的U盘考了文件。  ...

如果单位并不高明的话,查不出来,如果单位有专门的高手那是可以查出来的,电子取证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拷贝!!

网友:
进bios(如果bios锁了把主板上的电池取下加密就清除了),然后用U盘制作的PE系统启动。进到PE系统里去想怎么拷就怎么拷。

网友:
想得美

加密的,拷贝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有的公司不能联网,可以插优盘,但是必须用单位指定的有优盘,不能插自己的优盘,想来想去没想明白那个 ...

所谓指定优盘,就是几个串号一致,用量化工具伪造一样的串号就可以啦

网友:
企业行为管理网关...

网友:
建议不要挑战公司的管理行为。
觉得不爽就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