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放大器怎么输出衰减供单片机AD转换?

楼主(2013-07-29):
用单片机检测宽带放大器输出波形峰值及有效值。

但放大器供电是12v单电源,单片机供电5v,ad转换输出0.5v-10v。这样子放大器输出得怎么衰减,而不会影响其输出波形

麻烦大家指点!!!

网友A:
你宽带放大器的带宽多宽?
单片机的ADC输入带宽多少?
单片机的ADC采样率有多高?

一般使用峰值检波和RMS转换,要用ADC直接采,需要高于放大器带宽的ADC,要是放大器带宽不是MHz级别的,那么STM32的ADC应该可以,衰减的话使用阻容补偿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宽带放大器的带宽多宽?
单片机的ADC输入带宽多少?
单片机的ADC采样率有多高?

多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