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P和USBASP一样吗?貌似形状不一样,接口引脚差不多

楼主(2013-07-29):
都用了SPI的接口  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A:
jtag都差不多 都是那几个脚。。
还有协议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都差不多 都是那几个脚。。
还有协议的事

也就是说不一样了哦
不知道搞这么多花样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一样了哦
不知道搞这么多花样为啥

芯片厂商自定义的内容吧 还有一些内核都是自己的 统一的话 貌似比较难
还是以前的并口好 接个244 可以各种烧写 或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