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在移动的时候有异响!非常的响

楼主(2013-07-29):
X轴在移动中有尖锐的刺耳声 和其他两个轴对比声音相差很大  请大神们帮忙判断下是什么原因   买回来基本就没用过

网友A:
上电油吧,另外速度调低 400一下。还不行的话联系阿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油吧,另外速度调低 400一下。还不行的话联系阿莫

在丝杆上上油?  已经试过了  找过声音的源头 有点像是手动调节的那个地方发出的异响

网友:
如果是01机的话可能是龙门上的那个挡板有些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X轴防尘板没有固定好,机器工作时会有噪音。但这种噪音不会是刺耳的。

判断方法很简单,用手推 ...

您是早起还是没睡呢?那块防尘板响声确实不刺耳,是机械振动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请楼主指出,什么叫X轴(我们在做售后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客户将X,Y轴搞乱了)。
2. 请判断噪音是来自 ...

好吧 其实我是想直接打电话的  但是怕技术人员嫌麻烦  那我明天就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