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2812软件(程序)复位方法

楼主(2013-07-30):
2812刚入门,已经有成熟的硬件,现在要求每1hour复位一次,电路上有电源管理芯片复位,
在网上查了下,可以通过关看门狗复位,在程序上有没有一条或几条指令执行后就立刻复位的,不用等看门狗。
求解,老手。

网友A:
开启内部看门狗,然后定时清狗。

想要复位的时候 给WDKEY 写入 0x55再加一个非0xAA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内部看门狗,然后定时清狗。

想要复位的时候 给WDKEY 写入 0x55再加一个非0xAA的值。

只要写了非0xAA就会立刻复位,没有延时,是么?(DSP完全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写了非0xAA就会立刻复位,没有延时,是么?(DSP完全新手)

我记得是立即复位,没有延时。lz可详细参阅手册。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立即复位,没有延时。lz可详细参阅手册。

同意楼上。我记得也是写入非法数据,WDG立即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