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DC 差分放大 测量电流问题

楼主(2013-07-30):
各位好~~~我想问个问题,如图

描述:
我需要测量采样电阻的电流。
Rs是采样电阻1欧,R1~R4组成1/8电压衰减网络,
MCU使用内部差分放大20x,内部基准2.56V(实测2.69V)。

我的计算是:
ADC电压分辨率为 2.56V / 1024 = 0.0025V,最大为2.56V。
两ADC管脚电压差分辨率为 0.0025V / 20 = 0.000125V,最大为0.128V。
采样电阻Rs两端的电压分辨率为 0.000125 * 8 = 0.001V,最大为1.024V,乘上1欧电阻即1.024A。

两个实验:
1.假设如果电压输入为18V,负载电阻为220欧,那么采样电阻上的电流为 18/(220+1) = 0.08A,电压为0.08A * 1= 0.08V,那么ADC两脚电压差为 0.08 / 8 = 0.01V,ADC获得电压差为0.01 * 20 = 0.2V,
那么ADC的值应该为 (1024 * 20) / 2.54 = 80。(刚好ADC的值也就是电流的mA值,由此可见,如果Vref精准,ADC的值不用换算,直接就能得电流值)

2.假设我电压输入用1V,负载为10欧,按照上面计算,得出电流为90多mA,几乎也是正确的。

问题是:
如果负载电阻RL为10欧,那么单片机差分放大后ADC是正确的,为什么负载电阻RL为220欧时,ADC的值一直为 0 呢?是MCU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谢谢!!!

编辑:补充一点,为什么要把采样电阻放在高电压端,因为,我还需要ADC- 来测负载电阻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