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遥控家居变得方便一点-上传电路板和原理图

楼主(2013-07-30):
你没有看错,这是一个淘宝的页面。
这是在做广告吗?不是,我新买的房子里全部使用这些东西来控制灯具、风扇等简单家电。我不是店主,只是这些东西的一个普能用户。

这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马上会让你很恼火,中国的产品设计者都活在他自已的头脑中,从来不会听听用户的声音。

这些遥控盒子依赖于人工一对一地设置,每个动作都要设置,例如:开关1的第1键按下是,第5号遥控盒子翻转状态(开变关、关变开);开关3的第3键按下时,第4号遥控盒子关闭。当然,你还可以一对多地进行设置,例如按下开关2的第2键时,让客厅里的所有灯和电器都关闭掉。
厂家很和蔼地告诉你,这些对应关系一个一个地设置就好了,每一个动作,大约需要10秒钟时间。
好吧,告诉我下面这个要怎么设置???

这是我家的装修图纸,29个控制点,22个被控点,且大部分控制点都是一对多控制,例如控制点C和A,按下其中的一个键可以将家中所有的灯全部关闭掉;又例如,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键,按下之后可以将除3个房间外的其它所有灯都关闭掉。
要在既有的遥控产品上实现这种功能也很简单,人工一个一个地设置,只要你不怕麻烦,一定是可以的。按我的计算,10秒钟设置一个组合,全套设置下来大约需要8小时;如果哪天要更换或增加1个或多个开关或遥控盒子,那将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
我跟厂家很诚恳地沟通过,厂家很亲切地告诉我,你就认命吧。

才怪,认他母亲的命去吧,论电子设计,俺怕是要比它们高一点点,我做了下面这个东西,作为所有信号的中转器,这样,所有的组合逻辑就可以在这里头设置了。

这东东的原理很简单,首先,每一个开关跟遥控盒子都不直接联系,每收到一个开关码时,按照事先定义好的映射逻辑发送若干遥控盒子的开、关编码。如果日后要增加或更换开关和盒子时,是非常方面的一件事。

每2步是要对这些东西进行改造。

在进行前面的改造后,整个系统已经比原来简化了一大步,但每个盒子仍需人工设置两次:1个总开和1个总关。
这意味着我家的20个遥控盒子仍要设置22*2*10=440秒,事实上不会那么快,接线工作会把10秒变成1分钟,这些工作是我和朋友两人花了将近1小时的时间才完成的。
所以,我想把这两个步都干掉,彻底消除人工对码操作。
其实要做也很简单,办法出奇地简单,厂家没做,只能说是中国的产品设计者都活在他自已的头脑中,从来不会听听用户的声音。
我的做法是,让每个遥控盒子都有一个出厂固定的编码,这个编码没有控制作用,只起到识别作用,也就是身份码。
身份码的格式与标准的2262编码是一样的,但特殊点在于它不是3态码,而是把两个bit的4种状态全部用上了,混入一个标准2262编码不可能出现的第4态,这样可以防止标准的2262器件误触发这些盒子。
在为盒子作设置时,先发送一组标准的2262编码,在后面加上一组身份码,即可完成全电子化的“空中编程”,不再需要人工一个一个地按键。
我没有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事实上我只留了个壳,里面所有的电路全部换成2.4G双向传输了,并集成了实时电流电压信息收集,并集成了一个蜂鸣器不时地唱唱歌,例如“过流了,过压了,超时了”

回头再重新看看这个中央控制器。题外话:同一张图片为何不能引用两次呢?真是奇怪。要上传两次。

它要实现的不只是一个转发器,上面有以太网口,有2.4G接口,有TF卡,大家猜到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了吧?
是的,让它再智能一点,向上跟互联网和手机联起来,向下跟它的同类联起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zigbee呢?我只能微笑地鄙视一下“您的脑子挺好使的,在下很佩服”。

把电路板和原理图发给有需要的人。
原代码本想一同传上来,后来想想还是缓一缓吧,等大家对此有兴趣再说吧,倒是白眼狼多得很,白吃白喝完了还咬人。

网友:
看起来很时毛,可一点也不实际.
玩玩可以,不过若将它固定在墙上跟你几十年,
你家人会烦死!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无线控制 —— WIFI我都不大开 ...... 宁可拖长长的网线!

网友:
消费不起                看看

网友A:
看明白一半吧,有个小问题,转发器能够覆盖这么大房间没有死角?

网友B:
哇,看起来很不错啊
这应该就是将来智能家居的趋势吧

网友C:
看不出楼主的图中,2.4G发射板子在哪里?

网友D:
要是我就布总线,控制集中在一个模块想怎么搞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楼主的图中,2.4G发射板子在哪里?

楼主用的315MHZ,因为现在成品的遥控开关、灯还是315mhz用的多些。

看完楼主的第一段就猜到楼主要说什么了,确实,现在淘宝上标榜的遥控开关,一家一个遥控器,不通用也不实用。关注、自己尝试做智能家电也有1年了,总结下来最好的智能家电还是因地制宜,自己搞出来的最好。
我不太喜欢全是无线遥控的,还是喜欢红外的多些。遥控的就是用也还是用2.4G频段好。
WIFI、Zigbee成本都太高,完全不需要用。集中控制器就用普通网线和路由连接,设备和集中器间用2.4G、315MHZ、红外甚至是485都比WIFI好。

网友:
其实智能家居用WIFI或总线形式才是最好的,最好是家里装修前,每个插座和角落都留下一对带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F:
可靠性和安全性,如果整天在维护十分烦人,这么多机在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315MHZ,因为现在成品的遥控开关、灯还是315mhz用的多些。

看完楼主的第一段就猜到楼主要说什么 ...

哥们有眼光有想法!!!“自已做的才是最合适的”这话我最爱听。
至于2.4G的板子,没插在大板上,因为最终要换大功率的,所以暂时不焊死,拍照时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靠性和安全性,如果整天在维护十分烦人,这么多机在待机。。

你的担心是正常的,很多人在第一次采用时都担心这问题,我已经用了一年半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楼主的图中,2.4G发射板子在哪里?

没装,拍照时拆下来了。正中间有一排插孔,就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就布总线,控制集中在一个模块想怎么搞怎么搞

有线的我有,用在安防上,出于安全的考虑。
至于普通电器控制,我仍采用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一半吧,有个小问题,转发器能够覆盖这么大房间没有死角?

看图上,发射用的是大功率模块。如果用普通小功率的,确实会出现死角,我已经证实过了。
目前换上大功率模块后,已经完全没有死角。

网友G:
我好像记得像空调啊冰箱啊电视啊电脑啊不让硬断电的,都是用开关断电。你这很方便,用不几天你的电脑啊冰箱啊空调啊就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看起来很不错啊
这应该就是将来智能家居的趋势吧

这是智能家居的基础架构。智能家居的第一步是集中联网,第二步是加入各种传感器,第三步是定义模式并根据各传感器识别当前所处的场景并启动对应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好像记得像空调啊冰箱啊电视啊电脑啊不让硬断电的,都是用开关断电。你这很方便,用不几天你的电脑啊冰箱 ...

这些东西为啥要接进来?有啥意义?

网友H:
原先的机械开关就没有了,要开关一个灯,那还得随身带着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先的机械开关就没有了,要开关一个灯,那还得随身带着遥控器?

看1楼的第3张图,有粘在墙上的开关。随身一般是不会带遥控器的,只会带着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为啥要接进来?有啥意义?

家里能接啥?难道只为了控制灯泡吗

网友:
希望5年后,楼主家里的东西都在健在

网友:
楼主去淘宝搜,手机遥控,手机和遥控发射器蓝牙连接,发射器装在天花板,手机运行遥控软件,控制家里各种红外遥控的电器,我觉得那样还实用一点,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音响遥控器、风扇遥控器、有线电视机顶盒遥控器、网络播放器遥控器,遥控器太多,要把茶几铺满了,烦死。智能手机上来控制,似乎比较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智能家居的基础架构。智能家居的第一步是集中联网,第二步是加入各种传感器,第三步是定义模式并根据 ...

楼主连智能家居的发展步骤都确定好了,学习了
啥时候出套件啊?

网友:
打广告,有WIFI控制的么?

网友:
我也准备要做了

网友I:
我觉得语音声控更实用。因为有时候不知道遥控器丢哪里去了。用手机开灯也别扭,为了打开一个灯,特意拿出手机点亮,解锁,找到对应的软件,打开软件,在软件里还要找到那个按钮,手机一卡还要等时间。你不觉得很烦吗?声控还要解决距离问题,噪声干扰问题,粤语国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语音声控更实用。因为有时候不知道遥控器丢哪里去了。用手机开灯也别扭,为了打开一个灯,特意拿出手 ...

集中电脑控制的目的是能够方便地定义出多种模式,一键切换或自动切换到不同模式下,例如你晚上晚睡时,一键关掉所有的灯,又例如晚上回家时,一键打开客厅、阳台、走道和厨房的灯,又例如家里半小时无人时,自动关掉所有的非持续工作电器。
而手机开关机只是用于你在外头突然想起有个什么东西要打开时,或者下班时在路上把家里置成“预回家”模式(例如把电房锅的电通上,把空调暖器热水器打开)。

傻子才会在家里拿个手机开关灯。墙上装满了无线的传统开关面板,你想要多少都有,我家光是房间里就装了4个,床头每边一个,门内门外各一个,书桌边一个。客厅里装了7个。每个开关板3个键。
全套下来还没有传统布线的电线钱贵。走到哪里都可以控制,不需要整天拿着个遥控器晃悠。

网友J:
楼主网口的phy用的什么芯片,板子的mcu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网口的phy用的什么芯片,板子的mcu是什么?

12C5A60S2 + ENC28J60。说老实话8位机干这事有点吃力,免强能用,下一步我会换成STM3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C5A60S2 + ENC28J60。说老实话8位机干这事有点吃力,免强能用,下一步我会换成STM32的。 ...

楼主的头像真是不敢直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2C5A60S2 + ENC28J60。说老实话8位机干这事有点吃力,免强能用,下一步我会换成STM32的。 ...

要是我做,直接用android的tvbox改装。

网友(2014-08-26):
看了半天,只记下楼主房子。

网友:
有个小学弟就是在研究只智能开关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

网友:
利用现有东西进行二次开发,不错。
智能家居,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通用协议,这个非常关键。不然所有的都二次开发,会把人累死的。不过现在没有统一的标准。
再有就是把逻辑控制引入当中。对喜欢鼓动的人无所谓,都是爱好,但是对于普通用户,就是噩梦。应该有点像
PLC.由上位机设置逻辑功能。上传到中央控制器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