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地线用蛇形走线,为哪般??

楼主(2013-07-30):
商家宣传: 采用蛇形走线,最大程度的延长地线长度,减少干扰,此耳放保证绝对的零低噪

真心不懂啊,与以前学到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啊

网友:
感觉更像电感

网友:
直观上是想搞单点接地。

网友:
如果他的意思是:地线电流有干扰,把地线加长就减小了干扰?

自己瞎说的:他画那么长地址是把干扰带着遍地跑,弄得哪都是干扰。。如果说是增加地线感抗,那他这种非对称蛇形线画法似乎还会带来额外的电磁干扰

网友:
这个不牛逼,把肖邦小夜曲音符画上味道更浓,有干扰也是小夜曲在弹奏

网友:
蛇线只有一个接触点 在板上应该没有起什么作用 感觉在故弄玄虚

网友:
谁都知道接地是就近接地,而且过空越多越好,(单点接地除外),使用感觉卖家在搞噱头,故意搞的。

楼主:
他的地线就是个蛇形的堆砌,感觉不出什么章法
谁都知道,减小地线内阻,才是减小干扰的有效办法

网友:
故弄玄虚
此人不懂电子

网友:
装逼电路,鉴定完毕!

网友:
如果不是店家不懂就是我不懂

网友:
就近接地或者说地线要求短而粗,是为了减小地线的噪音,希望我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这个人懂不懂电路设计啊。

网友:
此人protel蛇形布线用得很熟,就是模拟电路很烂。。

网友:
纯故弄玄虚,愚弄SB们

网友:
就一2货瞎搞,这让多层板的地线层情何以堪

楼主:
看来大伙的意见一致
就是这商家无耻忽悠,号称自己设计的板子是艺术品

网友A:
谁买谁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买谁SB

SB不在少数

网友:
有没有好处先不管。
创新是有了。
曾听说铁锅不好卖,Fe铁则好卖的多。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么牛13的地线接法

网友:
这板颠覆了n多基本电路原理。。。。。

网友:
很多场合,电路板随便走线都能用。

网友B:
画蛇添足,弄巧反拙而已

网友:
就是为了好看而已

网友:
这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地线吧,好像是做屏蔽的作用更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弄巧反拙而已

头像更好看

网友:
真心的说,有点瞎扯!

网友:
做板子的人是在装X吧……个人感觉还是搞高频的带通滤波器之类的比较酷,这个PCB设计纯属胡闹

网友:
擦,还不如直接覆铜。。。

楼主:
就PCB布局来说,此人绝对不是新手
这样的搞法,最后竟然还没有底噪,说明此人还是懂电路的

所以纯粹是故意糊弄人的,品行问题

网友:
有没用示波器看看噪声如何,截个图发给商家,让他继续装X

网友C:
人家也许只是不想浪费铜板(个人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也许只是不想浪费铜板(个人瞎猜)

我猜也是,少腐蚀一些铜更环保吧!

网友:
0底噪 搞笑吧

网友:
吓吓电工,折磨电工,让大家困惑困惑,说不定人家正得意得看着大家的回复呢

网友:
仔细看了看,蛇形地线都是一头悬空的

网友:
见过蛇形的西安,但好像是为了阻抗匹配之类的东东,这个好像不是

网友:
NC设计,根本没连上

网友:
正面的被遮住了,反面的蛇形线全是一端接地,故弄玄虚,没什么用处,

网友:
反正是低频的, 怎样弄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