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塞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3-07-30):
最近使用雷塞公司的BLM57130电机以及配套的伺服驱动器ACS606,驱动器说明书见附件。参考说明书,在单端模式下DIR信号加高电平,使能信号悬空,PUL脉冲信号输入20KHzTTL信号,占空比50%。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告警灯5秒之内闪烁3次,但是对应的告警说明中却没有此类告警信号,同时发现电流不稳定,在电源端设定最大电流为1.3A时,经常超过最大工作电流。目前怀疑是缺相故障,但是电流并不算大,电机也没有明显发烫。本人对电机不很了解,还望各路大大指教,谢了!

网友A:
测试下电机每项直流电阻多少,然后转动看看有无某一相短路现象发生。

网友B:
电机参数整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电机每项直流电阻多少,然后转动看看有无某一相短路现象发生。

电机每相的直流电阻在30欧姆左右,手动转动电机后,无短路现象,这样应该是正常情况?
这让我有些怀疑是与驱动器的接线接触不良了,接下来准备好好检查接线!
不知还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参数整定过吗

你好,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能请教一下电机参数如何整定呢?
另外,这个电机我前几天使用的时候是正常的,是不是不需要整定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能请教一下电机参数如何整定呢?
另外,这个电机我前几天使用的时候是正常的 ...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一个配置软件,通过这个软件来设置电机参数,工作参数等.在软件里,有整定的功能,一般整定过的,就不要在整定了,如果发生异常的话,可以整定一下,检查出一些简单的故障.

网友:
从现象看,应该是位置超程告警,简单一点就是启动时脉冲频率过快,电机跟不上,目标位置和电机的当前位置差太大,而告警。
可以考虑一下北京斯科曼技术的低压伺服驱动器,全功能型的,足额的散热设计,www.yzmo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