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后PWM波形怎么整形?那个方案好?

楼主(2013-07-30):
A设备产生一个PWM信号给B设备,做DA输出。
B设备没有单片机,而且两个设备不能共地。

我现在用的方案是单刀双掷的模拟开关。发现关断的时间有点过长。

下图CH1是经过模拟开关控制后的PWM波形,CH2是原始PWM的波形,PWM的频率大概489HZ。

经过模拟开关后,用什么元件对PWM来整形会好一点,加两个反相器可以吗?还是其他方案好一点,请指教。

还有,用光耦是不是会比用模拟开关会好一点?

补充一下:下面是PC817光耦的波形。比模拟开关好点,但还是有点失真。

楼主:
下面是用AD1100 隔离IC的。波形非常完美,可惜太贵了,要十多元一个。

网友A:
单通道 Si8410

网友B:
300MHZ带宽的高速开关啊,比普通光耦不知道要好多少,其实高速光耦也比不上它。
你的输出频率才500HZ,我可以肯定你SPDT开关端的负载电阻极大,接几百欧(如330)的电阻,跟踪速度将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HZ带宽的高速开关啊,比普通光耦不知道要好多少,其实高速光耦也比不上它。
你的输出频率才500HZ,我可 ...

是的,我是开路测量的,所以波形不好。
后来我我在输出端接了一个2K电阻到地再测,波形就很好了。但还有误差,就是在输出低电平时,其实还有会50~80-毫伏的波动,这样的PWM也是不准的。
最后在输出端再加两个反相器后。这样的波形就十分完美了。基本跟隔离IC一样。不过就是功耗比较大,有6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 Si8410

这个也比较贵啊,也要8元左右吧。

网友:
后级加一个245缓冲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