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5V/0.4A的电源,用5W出插针变压器行吗?

楼主(2013-07-30):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说小的变压器的效率很低, 可能50%都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5W的插针变压器是否能用?
如果是用LDO的话, 例如LM1117-5V, 输出800ma的时候压降是1.2V,如果考虑市电的变化范围(市电的波动一般是多大?)变压器次级的电压取多少V合适?

网友A:
最好开关电源吧,市电波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开关电源吧,市电波动太大。                                                                       ...

开关电源的纹波比较大,普通的的纹波一般都在100mv,对AD采集的影响比较大,或者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减少开关电源对AD采集的影响?

网友:
AD信号采集精度主要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基准电源,很多芯片都有片内基准这个不敢用什么电源都没什么问题
另一个地方是你采样的那个点 波动很厉害整个如果要克服估计只能加算法进去了

网友(2013-09-10):
5W工频变压器,肯定用不了。

220V输入,8V输入,整流桥+1117,办了。如果担心市电干扰过大,可以加滤波器。

220V,变化+- 20%,很大了吧? 8V  * 0.8 = 6.4,1117照常能工作。

变压器功率 = 8V * 0.4A = 3.2W,用个4W的变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