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30):
我用的C8051F340单片机串口给一zigbee模块发送数据,该zigbee模块收到数据后会自动加上节点头。程序结构如下
main()
{
  ....//初始化
SendNum = 1;
SendNumAll = Len; //数据长度
SBUF0 = SendData[0];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0)
  {
  RI0 = 0;
  }
if(TI0)
{
  if(SendNum < SendNumAll)
  {
   SBUF0 = SendData[SendNum];
   SendNum++;
    }
    TI0 = 0;
  }
收到的数据结构总是有两个节点头。就是  节点头:一个字节数据,节点头:除第一个字节外的所有数据。大家帮忙看下怎么,就能够正常收发程序了

楼主:
搞一下午终于搞通了,上面的代码没问题的 官方的串口程序 是我的模块固件版本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