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上的膜叫什么名字,哪有卖

楼主(2013-07-30):
做了一个接口转接板,想用这个膜封好,可以防止底部的插针短路。
求助,上面这个板子的膜叫什么,在哪能买到?

网友:
应该就是热缩管吧

网友:
透明热缩管

网友A:
就是透明的热缩管。膜一般都比较薄。。。

楼主:
谢啦,查到了。有可能是。宽的热缩管。

网友:
就是透明热缩管。没啥稀罕的,电子城肯定有这个东西。

网友:
医院有,补要几千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透明的热缩管。膜一般都比较薄。。。                                                        ...

有多薄?

网友:
7楼真逗

网友:
谁用谁知道

楼主:
已经买回来了,就是热缩管。结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薄?

超薄的哦,需要什么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