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环形缓冲区接收问题

楼主(2013-07-30):
串口发送的数据是正常的。但是接收有问题
我用串口调试给串口发送数据,然后用 rt_device_read 读取数据之后,发现和我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不一样,我发送了3个字节,但是返回的只有第一个字节。

我用ulink在串口接收的环形缓冲区看了一下,缓冲区里的内容和我发送的也不一样,里面有很多重复的第一个字节。

好像我发送的数据 rt-thread 只接受了第一个字节,这是为何?

新手

网友:
第一:检查发送的数据是否是你要求发送的那样。
第二:重点检查你的接收中断程序,仿真看一下(最好先用数组存下来,注意移动存储指针)
第三:建议使用RT-THREAD里的环形队列作为缓存。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哪部分?drivers/serial,在老的版本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使用的这块的,建议使用新版本

网友(2014-07-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while(1)
    {
                           // ´ÓÏûÏ¢¶ÓÁÐÖлñÈ¡±»»Øµ÷º¯Êý·ÅÈëÏûÏ¢¶ÓÁÐÖеÄÄÚÈÝ
        result = rt_mq_recv(&rx_mq, &msg, sizeof(struct rx_msg), 50);
        if (result == -RT_ETIMEOUT)
        {
            // timeout, do nothing
        }

        if (result == RT_EOK)
        {
            rt_uint32_t rx_length;
                                                rx_length = (sizeof(uart_rx_buffer) - 1) > msg.size ?
                msg.size : sizeof(uart_rx_buffer) - 1;

            rx_length = rt_device_read(msg.dev, 0, &uart_rx_buffer[0], rx_length);
                                                uart_rx_buffer[rx_length] = '\0';
            // ½«ÄÚÈÝд»Øµ½´®¿Ú2
            rt_device_write(device, 0, &uart_rx_buffer[0], rx_length);
                                                if(uart_rx_buffer[0] == '$')
                                                {
                                                        rt_kprintf("%s\r\n",uart1_rx_buffer);
                                                }
        }
    }

发送123$213也会进入rt_kprintf("%s\r\n",uart1_rx_buffer);这个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