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秒传是个什么东东?为什么不到1秒的时间就能上传几百...

楼主(2013-07-30):
为什么不到1秒的时间就能上传几百兆的东东哦~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A:
很简单,因为别人传过了,妙传前先校验一下MD5,有匹配的直接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因为别人传过了,妙传前先校验一下MD5,有匹配的直接就完事了。

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因为别人传过了,妙传前先校验一下MD5,有匹配的直接就完事了。

应该还检测长度的。否则DM5一样的文件就乱了

网友:
我也是奇怪,最近QQ上上传东西超级快,原来是作弊了,服务器上已经有了影子文件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检测长度的。否则DM5一样的文件就乱了

MD5可能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D5可能一样吗?

怎么不能?

所以,一般来说,要区分两个文件是否一致,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区分:
1、文件大小
2、CRC32
3、MD5
凡是缺失了上面任意一步的都有可能出问题,当然再加上SHA1比较更保险。虽然MD5重复概率不高,但还是有的,详情请参见这里。里面包含了两个大小完全相同、MD5码完全相同的可执行文件。注意,疑似有木马,请谨慎执行,可用UE比较!或者直接看CRC32,是不同的。
两个文件打包成7Z压缩,在这里,注意比较CRC32和MD5。

百度网盘就只比较MD5,遇到这个问题就SB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D5可能一样吗?

上传一个专门制造相同的文件大小,相同的MD5校验的两个文件的软件:
http://www.win.tue.nl/hashclash/fastcoll_v1.0.0.5.exe.zip
源代码在这里:http://www.win.tue.nl/hashclash/fastcoll_v1.0.0.5_source.zip

再次鄙视一下某专门比较MD5的杀软,木马都伪装成正常的文件MD5被放行了,没有朝贡的都咔嚓了!

网友:
电影之类的基本上服务器上都有的,所以传私人东西的时候最好加密之后再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传一个专门制造相同的文件大小,相同的MD5校验的两个文件的软件:
http://www.win.tue.nl/hashclash/fa ...

涨姿势了~~~

网友:
微软用的 SHR1

网友:
这个早就领教了,用QQ邮箱给朋友传一个视频,只几秒就上传完了,当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震精了,真是“英雄所看略同”呀。

网友:
云的世界中,N多的都是纠结的隐私问题。。。。。。。。。。

网友(2013-10-22):
就是它把别人辛苦传的东西给你用, 下次是把你辛苦传的东西给别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能?

所以,一般来说,要区分两个文件是否一致,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区分: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