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育!开发板接了路由器调试网口要如何抓包分析数据?

楼主(2013-07-30):
最近在调试lpc1788+lwip,静态ip没问题,接上路由dhcp就是不成功,我的网关是192.168.0.1,但是dhcp出来的网关确是192.168.1.1

我想用抓包工具分析数据包,但是开发板接的是路由器,电脑也接了同一个路由,这时要如何抓包?

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办法让电脑的网线接口模拟成一个带dhcp功能路由以便让开发板网线直接接到电脑上?

网上搜索了一下,都是用无线网卡当AP的,未发现用网口当AP的。

网友A:
1.中间可以接Hub

Router-------Hub-------LPC1788Board
              PC(Wireshark)

2.Windows的服务器版本支持作为DHCP服务器

3.网卡做AP和你的DHCP测试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间可以接Hub

Router-------Hub-------LPC1788Board

谢谢您的回复

1,接 hub 这个 用pc的抓包工具能抓到开发板? 开发板直接由路由器dhcp给的ip,我现在想分析这个过程,这个数据并不经过pc

2,电脑只有 win7 64bit

3,我想把电脑网口当成有dhcp功能的路由器,这样用开发板直接连到pc网口,就可以不经过外部路由了,开发板直接由pc动态分配ip,如果开发板和pc设置静态ip,不模拟路由是可以直接连,但目前是要调试dhc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