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PGA最大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7-30):
请问FPGA的IO端口如果设置为输入,最大输入电压是3.3V么,如果要单片机与其通信,是不是还要中间接上电平转接的设备?

楼主:
没人么?还是问题提的太简单了?

网友A:
为了安全,最好接电平转换,比如4245.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 ,串个 100欧的电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最好接电平转换,比如4245.

感觉串个电阻比较方便啊,刚换了块黑金板,现在特怕烧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 ,串个 100欧的电阻也行

我也这么想,主要怕烧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主要怕烧板子

板子通常不会烧,烧的都是元器件

网友C:
串电阻是很合适的方法,IO口一般能承受10毫安的电流,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可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把IO口电流限制在10mA(假设板子5V供电)

500欧姆的电阻对低频TTL信号环路影响不大,实际设计考虑tradeoff,阻值设为200欧姆,这个放呆电阻在开发板设计上很有用,可惜从没见哪一家板子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电阻是很合适的方法,IO口一般能承受10毫安的电流,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可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把IO口电 ...

恩恩,挺有道理的

网友:
设为输入口的话整个电阻分压,使5V电平降到3.3V比较安全。要是双向口就串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