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保护硬件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3-07-30):
打算使用3.7V的锂聚合物电池做点东西,用5v的minUSB给冲点,电池充电的保护IC选用那些厂家的比较好?
如果负载是3.3V的,电源电压转换芯片用什么厂家的比较好?有经验的给个指导?

网友A:
CP4054做充电用,AMS1117-3.3做转换3.3V用

网友:
用台湾富晶的dw01+S8025,几毛银子就搞定,货源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4054做充电用,AMS1117-3.3做转换3.3V用

ams1117来转3.3?先看看d再说好吧…

网友:
可能没有理解到LZ的意思,当我没说

网友:
TP4056充电,有两个指示灯分别代表充电中和充电完成
3.3V使用LDO吧,如:S-1170,XC6206等等

网友:
LZ,你那个3.3V的负载电流有多大,XC6204能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