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72.1.0+Win8 X64 = JLink异常退出且不能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30):
KEIL4.72.1.0+Win8 X64 = JLink异常退出且不能用,求解决办法

求解释啊

网友A:
你是要下载程序还是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下载程序还是debug?

下载和debug都出现这个问题
且jlink v8 和jlink-ob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单纯下载你可以用jlink 自带的jflash下载试试,debug美式过,用这么高版本的软件,这么新的系统等于自杀啊

网友:
搞技术的最好就不要跟随这种新系统了,说不定就给你整出个什么问题呢。终极解决办法,装XP系统

网友:
有个帖子说了吧,输入法会影响,那个帖子说是google输入法
我发现百度输入法好像也不行,正在试验sougou输入法

网友:
你是不是更新了jlink的固件到最新版本了,很大的概率就是你的jlink是盗版的,被识别出来了

网友:
一直困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win8+64位,你禁止强制数字签名,打开超级管理员,进入超级管理员的账号下,完全卸载后再重新安装···!我之前都是在自己的账户下安装软件,很多存在这种那种问题,在超级管理员账户下安装后,切换会自己的账户后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