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折腾出来的PID调试助手

楼主(2013-07-30):
首先说明,我还没来得及将它用于实际的pid调试中,但是功能已经差不多了。还有,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把单片机发来的数据绘制成曲线(从右往左移动),不是帮你整定参数那种高端的软件,呵呵~
功能:
1.将单片机发来的数据(格式为 百位+十位+个位+回车换行,比如发送数据'3','2','1','\r\n',则合起来为321)绘制成曲线
2.可以通过输入参数实现曲线的横向压缩和扩展显示
3.可以通过输入参数实现曲线的纵向压缩和扩展显示
4.可以通过输入参数设定目标值用于参照
5.可以通过输入参数调整曲线移动速度
6.可以自动识别串口
由于对Qt学到的只是皮毛,而且这个东西是在qwt自带的一个例程上修改得来的,很多东西不能随心所欲的弄(就是不会呗...),so
存在缺点:
1.曲线的显示不是实时的,采取的折中方式为先采样一定的时间(或者说缓存一部分数据),然后集中送显示(这也是能调节移动速度的原因,呵呵)
原因是我调试很长时间也没能实现单个数据的实时抓取和显示(比如抓取到数据'3','2','1','\r\n',则合起来为321),对Qt的语法理解的不够透彻吧
个人建议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采样时间(最长20s),也就是使关心的时间段内的数据不被丢掉...
2.不能灵活的改变波特率,程序中使用波特率为115200
原因是官方的例程完全是用代码写成的,没有ui设计部分,更没有串口部分,所以移花接木有一定的难度。好在还算实现了“自动”识别串口功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语句加上选择串口的界面...汗
3.查了N多资料也没有解决32位系统的兼容问题。我电脑是win7 64位,然后在win7 32位系统(包括xp)上不能正常使用...这算是最大的败笔了吧,希望有大神帮我解决一下啊
最后,请大神们勿喷,本菜也是改了好几天才做成了这个样子...期待改进(虽然不忍心,但是缺点还是需要正视的)
最后的最后,也是关键的关键,上图!
作为演示,由单片机产生0-300的随机数
软件界面1

软件界面2

调整target value

纵向扩展

纵向收缩

横向扩展

横向收缩

最后吐槽一句,现在Qt尤其是Qwt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软件(仅限64位,无奈了)
代码

楼主:
这次软件更新了,实用性大大提高。修正了之前说的不能实时采样的缺点,能精准的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 ,不多说上图
一个“三角”型的数据流

软件在这

觉得还有点用就顶一下吧哈哈

网友:
必须支持,正在研究,多谢LZ
手下了

网友:
正好最近需要用到,万分感谢!

网友A:
原来楼主传的是编译好的文件啊,在win7 32bit下正常运行(装有Qt环境),无法检测exe的依赖,所以无法判断是不是在其他电脑的运行环境是否完整

网友B:
LZ没用过GTK+,那资料真的是少的可怜

网友C:
这个可以有啊!可以给个例程啊。。。。串口自动采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啊!可以给个例程啊。。。。串口自动采集吗?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用过GTK+,那资料真的是少的可怜

那么少资料为啥还要用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传的是编译好的文件啊,在win7 32bit下正常运行(装有Qt环境),无法检测exe的依赖,所以无法判断是 ...

就是能正常显示正常设置?那太好了

网友:
貌似挺不错的说

楼主:
哈哈,今天调电机PID,弄了一个下午,各种看资料改参数,就是不好用,出来的波形总是怪怪的,信心都快没有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图样图森破的问题,就是PID的误差类型是vu16,错了!!!应该是int型,误差有正有负!!!于是乎,近乎完美的波形出来了,我更加坚定我的软件是有一定用处了哈哈
没图说个...上图上图
目标值为100(这是手加了阻力之后振荡的波形,是不是很漂亮呢~)
图一

图二

网友:
我之前也用C#写了一个类似的软件,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很好的东东

网友D:
winxp x86 未安装什么QT,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xp x86 未安装什么QT,正常运行。

握手握手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没弄过pid这方面的东东,以后可能会碰到

网友:
不錯~~~~~~~很有價值~~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6-05-03):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nice

高速数据 串行  传输  有没有资料 ?

网友(2019-05-16):
jscope rtt已经完美!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真的不错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