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电机驱动电路加了光耦电路后没法工作

楼主(2013-07-31):
我照下图焊接后发现电路没法正常工作。测试各个端口电压后发现当最左边的IN1,IN2都为1时,L298的5,7端都为0;当最左边的IN1,IN2有一个为1时,5,7端就全为1,这是为什么啊?想了好久没想出来。

网友A:
电源不隔离,光耦隔离有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隔离,光耦隔离有球用?

我电源没隔离

网友:
光耦的4脚电阻接到3脚来同时接298然后接地

网友:
对 电源不隔离 光耦没用

网友(2014-02-12):
L298引脚IN1~4内部有下拉吗????
如果没有,当然不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隔离,光耦隔离有球用?

地线隔离最好用什么隔离,磁珠还是0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