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类型的存储器,读取速度够快

楼主(2013-07-31):
IIC的EEPROM读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SPI的EEPROM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或有没有更快点的存储芯片,电路结构又简单的。

网友:
铁电 存储器  SPI的  挺快的  还想快 就换并口的

网友A:
EEPROM的时间不是在擦除,写入上吗?你那点的数据,命令传输时间算什么啊

网友:
如果不要掉电保存的,SRAM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你得有多快啊! SPI型的都快吧!  和系统开销比起来,只是九牛之一毛.

只是擦除的时候,都会有点麻烦.

网友:
SPI的EEPROM时钟在10MHz以上,比IIC的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的时间不是在擦除,写入上吗?你那点的数据,命令传输时间算什么啊

读取来也不快的,IIC就那么点速度,每次读取最少还得延时10MS,如果读几百次的话,时间开销大太了。处理读取数据的时间明显大大小于读数据的时间了。

网友:
大部分单片机已经带eeprom了,真想不出来外置的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网友:
SPI的flash就很快了,spi总线速度远远超过I2C。

网友:
非易失存储器的话,应该就铁电了吧,就是价格贵,小数据量高速读写合适。

网友:
硬盘读写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