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S3C2440+WINCE5.0,有时候触摸屏会无反应,谢谢!

楼主(2013-07-31):
使用的S3C2440+WINCE5.0,有时候触摸屏会无反应。重启动就可以了。发现不是死机了,只是触摸屏无反应了,插上鼠标是可以的。

网友:
检查触摸屏的连接线,看看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S3C2440+WINCE5.0已经是个超成熟的系统了,应该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