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基于boost升压设计求教~

楼主(2013-07-31):
这个思想是对的吗?uc3842可以这样使用吗?大家不要在乎参数,我只是想问问方案是否可行。大家给个建议哈,输出电压30v电流2A。。

网友A:
可以
不过comp端接法不对,comp端和fb端之间接电容和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过comp端接法不对,comp端和fb端之间接电容和电阻并联

这样?comp是反馈补偿,是如果输出没有达到标注,会增加输出PWM波高电平占空比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comp是反馈补偿,是如果输出没有达到标注,会增加输出PWM波高电平占空比吗? ...

计算参数后的原理图,不知道是否可行。可行就实际搭电路试一下。。。

网友B:
Current Sense有这么接的么?

网友C:
楼主,UC3842的启动电压16V,改用UC3843吧。狐狸大师也提出了,“CS”不是这么接的……

编辑:
Sorry,原来输入是AC15V不是DC15V啊,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UC3842的启动电压16V,改用UC3843吧。狐狸大师也提出了,“CS”不是这么接的……

编辑:

是两个图,后面那个改成AC了,最后修改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rrent Sense有这么接的么?

没有。。。是接错了。。最后修改版本在7楼,参数希望帮助修改指正,谢谢~~

网友C:
2脚接地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脚接地肯定是不行的……

嗯嗯,那个地我忘记去掉了。。

网友D:
不用uc3842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uc3842行不行啊

那用什么?

网友:
3843,输入电压低一点,12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