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 找茬

楼主(2013-07-31):
开个找茬贴。
先说明一下我的问题,一开始使用匿名的程序,出来的数据非常稳定,一个星期左右都是正常的。可是就昨天,MPU出来的数据跟撞了邪似的,程序没有任何改动,换了三个MPU,数据就是一个劲的飙到8.00左右才能稳定。然后昨晚啃了一下英文文档,今天把这个问题揪出来了,也不确定对不对,大家帮忙看看。之所以返回检测值改为3,是调试过程中看的。问题还有很多,等着大家来找。
之前论坛里也有人提到串口输出“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的问题,都没在意。现在看来是有错误的。
以下代码在inv_mpu.c中line2249
restore:
#elif defined MPU6500
    /* For now, this function will return a "pass" result for all three sensors
     * for compatibility with current test applications.
     */
    get_st_biases(gyro, accel, 0);
    result = 0x7;
#endif

以下代码在static void run_self_test(void)中

更改前数据

更改后

上位机和移植代码使用的是『匿名四轴』的,查看的英文技术手册是论坛里终于不用纠结姿态融合的问题了提供的,谢谢大神们的无私。

网友A:
这精神值得顶!    另外貌似上位机版本落后了   赶紧更新吧    数据协议一样的   功能更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精神值得顶!    另外貌似上位机版本落后了   赶紧更新吧    数据协议一样的   功能更丰富 ...

谢谢提醒,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再跟进你的脚步。

网友A:
不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刚开始运行dmp,如果是的话,刚开始运行dmp   8秒还是几秒内,yaw是有漂移的,静止几秒后,dmp会自动校准,就不会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刚开始运行dmp,如果是的话,刚开始运行dmp   8秒还是几秒内,yaw是有漂移的,静 ...

是的,有8秒的时间用来去除飘移
一段时间后数据确实稳定了,但飘移还是在,没有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8秒的时间用来去除飘移
一段时间后数据确实稳定了,但飘移还是在,没有消除。 ...

应该有手动清零或类似的吧,把四元数回到1000

楼主:
现在基本OK了,飘移在0.2以内

网友B:
LZ 你垂直的时候 roll 角 读取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垂直的时候 roll 角 读取多少°啊

在正负9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正负90左右

你是直接用DMP的吗,我直接用DMP 数值在95°左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直接用DMP的吗,我直接用DMP 数值在95°左右啊!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芯片一定是绝对垂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芯片一定是绝对垂直的呢。

弄好了   谢谢

网友(2013-09-01):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怎么解决啊????

网友C:
07需要有磁传感器,没有的话用03,这个细节原版忘了用条件编译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需要有磁传感器,没有的话用03,这个细节原版忘了用条件编译处理了

是的,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一开始谁会想到去怀疑官方库呢。

网友:
lz精神可嘉

网友:
使用DMP的话,通电先静止8S,有自动校正功能的......

网友(2013-10-12):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我的也弄好了。顶一个

网友:
正在移植,楼主提醒的好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I2C的代码共享给我下。。我最近被I2C搞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一开始谁会想到去怀疑官方库呢。

我记得似乎不改这个,基本上就通不过初始化,出不了数据来。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谢谢了,很关键.

网友(2014-02-18):
我静止的时候DMP精度也有0.02,但在运动时有+-1.5度的漂移.怎么解决.

网友D(2014-05-05):
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设置传感器(0x07)读数开始8秒有在去除漂移,并且8秒过后读数都很正常,但是如果设置传感器(0x03)则读数都不正常,但之前有过正常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设置传感器(0x07)读数开始8秒有在去除漂移,并且8秒过后读数都很正常,但是如 ...

我们的初始化过程可能不一样

网友E:
那个8s的自校准 去除飘逸 必须要吗? 感觉时间好长啊

网友:
Mark学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8s的自校准 去除飘逸 必须要吗? 感觉时间好长啊

我的改为0x03后,一开始就是准确的,没有再要等8s,具体什么原因就没细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改为0x03后,一开始就是准确的,没有再要等8s,具体什么原因就没细看了。 ...

具体哪个函数里面的 要改什么参数  麻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哪个函数里面的 要改什么参数  麻烦指点一二

就是这个帖子一开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OK了,飘移在0.2以内

请问你飘移是彻底消除了么,我这里怎么YAW的飘移一直还在,正摆半小时飘移动1度,侧摆6分钟就飘移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飘移是彻底消除了么,我这里怎么YAW的飘移一直还在,正摆半小时飘移动1度,侧摆6分钟就飘移2度 ...

YAW飘移很正常,要不咋都要加地磁传感器的啥。

网友F:
引用 楼主:
YAW飘移很正常,要不咋都要加地磁传感器的啥。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开发板,是6050的没用磁力计,我测了一下他的,好象就没有漂移,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004988335

网友(2014-09-30):
引用 网友F: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开发板,是6050的没用磁力计,我测了一下他的,好象就没有漂移,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htt ...

原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毕竟光用陀螺仪就得漂

网友(2015-04-10):
引用 楼主:
我的改为0x03后,一开始就是准确的,没有再要等8s,具体什么原因就没细看了。 ...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改成07能很显感到有校准的过程。但改为03后出来的基本就准确的了。但在实际转动测试时(我用来没角速度)发现匀速转10多秒后就会自动校为0,停止后就显示出了偏移量,再等10多秒又成了0. 说明在有自动校准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YAW飘移很正常,要不咋都要加地磁传感器的啥。

yaw的数据没有磁力计修正就不可靠的,我测试过,我匀速转180度,yaw只显示133度。yaw的数据不可信。另外两轴的数据只能单轴动时可靠,如果动了一个轴,再动另外一个轴,则先前动的那个轴的角速也会变化,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