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模拟做的三极管特性分析电路

楼主(2013-07-31):
之前在某个地方看到过这个,没仔细看,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今天我自己也做了个电路,
各个电路模电书上都有,仿真试了下还不错

下面上图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看到图了,是什么原理?

网友B:
看到图了,是什么原理?

This is so easy: all it takes is a pulse dc (an ac source, like a power transformer, going through a rectifier) + a resistor (to limit current and to measure the current) + a dut.

where the voltage source is ac.

If you allow the pulsed ac to controller an oscillator and the Y-axis is through a detector, you have just gotten yourself a RF/IF scan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s is so easy: all it takes is a pulse dc (an ac source, like a power transformer, going through ...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