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中的OSTimeDly()函数能否用在子函数中?

楼主(2013-07-31):
使用的时候,发现只能在任务函数中有效,如果任务中调用的子程序中使用这个函数则起不到延时作用。
是否还需要增加一些对应的语句?

网友A:
怎么可能,除了中断中不能用,其他哪个地方都可以,子子子孙孙孙程序里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除了中断中不能用,其他哪个地方都可以,子子子孙孙孙程序里都能用。 ...

昨天试了下,好像不关任务调度才可以
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这个系统,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试了下,好像不关任务调度才可以
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这个系统,还不是很清楚 ...

是滴  不能关任务调度 因为OSTimeDlyHMSM/OSTimeDly函数内部会调用任务切换,如果你关闭任务切换   那程序就会在本任务内跑while死循环,那样的话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