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烧了

楼主(2013-07-31):
一台开关电源的启动限流电阻烧了,更换后使用7天不到又烧掉了,再次更换正常使用一年多了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第一次换了电阻使用几天就挂了

网友:
计算一下功率是否足够?或是电阻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