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C18编译器的大神们,请进

楼主(2013-07-31):
缓存区的操作:

UDPReadID = ReadBuffer[2]-1;
BDownBuffer[UDPReadID][0] = ReadBuffer[1]+2;
BDownBuffer[UDPReadID][1] = 0x01;
BDownBuffer[UDPReadID][2] = ReadBuffer[2]+11;
BDownBuffer[UDPReadID][3] = 0x01;
memcpy((void*)&BDownBuffer[UDPReadID][4],(void*)&ReadBuffer[3],ReadBuffer[1]-1);

                                                        if(AUpBuffer[INT_ID][3]!=RXBuffer[5])
                                                        {
                                                                AUpBuffer[INT_ID][0] = DATA_SIZE_TOTCP;                //长度
                                                                memcpy((void*)&AUpBuffer[INT_ID][1],(void*)&RXBuffer[3],9);
                                                                SETB(ASendUdp_Mask,INT_ID);                                        //设置上传指示
                                                        }
                                                        else
                                                        {
                                                                if(ADownBuffer[INT_ID][5]!=RXBuffer[5])                //下发缓存区指令不同
                                                                {
                                                                        SETB(ASendUdp_Mask,INT_ID);                                //设置上传指示
                                                                }
                                                                else
                                                                {
                                                                        SETB(ASendCal_Mask,INT_ID);                                //设置下发指示
                                                                }
                                                        }

缓存区声明:
#pragma udata bank2 = 0x200
        unsigned char ADownBuffer[30][20];                        //发送缓存区A(TCPtoCal)
        unsigned char AUpBuffer[30][10];                        //发送缓存区A(CaltoTCP)
        unsigned char BDownBuffer[30][20];                        //发送缓存区B(TCPtoCal)
        unsigned char BUpBuffer[30][10];                        //发送缓存区B(CaltoTCP)
#pragma code

现在对数据操作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异常情况,就是数据写不进去,或者读取错误数据,请教一下,我上面的操作,“合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