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应该怎么调试

楼主(2013-07-31):
     ok,ADC!!!又是ADC!!!!谈到ADC我就有一种蛋蛋的忧桑!!!!!!之前比赛调过TI和ADI的几款ADC,都没有成功!!!!!!!问题都惊人的相似,根本就谈不上精度高不高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必要考虑精度的问题,尼玛我给他0电平的时候他从高位一直到最低位都在不停的跳动、、、、、、、、后来不好不了了之,实在搞不懂11111111

    现在又准备要调ADC了,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大虾都来讨论讨论,给我点意见,也算是给后人留点经验!!!!!

     好人一生平安!!!!!实现中国梦,从ADC开始

网友A:
DAC我用过STM32的,感觉还是可以的,没怎么跳动,野火的AD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我用过STM32的,感觉还是可以的,没怎么跳动,野火的ADC程序

没有啊,不是处理器内部集成啊的ADC!是外部独立的A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不是处理器内部集成啊的ADC!是外部独立的ADC

看错了,不好意思,外部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不好意思,外部的没用过

呵呵,还是谢谢热心回答啦

网友B:
目前只用过美信的几款ADC,都是并行接口的那种,感觉没怎么调试就采到数据了,还很稳定。唯一一次出意外是前级的运放没做好。ADC其实要读到数据还是很容易的,就是精度的问题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用过美信的几款ADC,都是并行接口的那种,感觉没怎么调试就采到数据了,还很稳定。唯一一次出意外是 ...

啊、、、、、我的也是用的并行接口的,电路图是按照它datasheet上的图连的,电容什么的都有,可是就是不行啊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的也是用的并行接口的,电路图是按照它datasheet上的图连的,电容什么的都有,可是就是不 ...

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