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驱动LCD屏;多余的SEG脚可以复用为普通IO使用吗?

楼主(2013-07-31):
             问题:如题;

                 用PIC16LF1934驱动段式LCD屏  1/3偏置;

                        请问初始化LCD功能后;其它没有用到的IO引脚也被复用为SEG功能;

                                想把空闲的SEG引脚作为普通IO进入输入/输出;请问是不是初始化I/O就可以了??????

楼主:
自己顶个;别沉了;

楼主:
己解决;不够细心;
    在LCD章节已经说明了;

             LCDSEn寄存器;为1使能为LCD引脚;0使能为普通IO;

                即用到多少LCD引脚 ;就使能多位;

网友A(2013-09-10):
楼主,在么,有个问题可以问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么,有个问题可以问你么……

                        请说;知道的就互相印证下;

                          不知道的你要再开贴跟各位大神讨论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说;知道的就互相印证下;

                          不知道的你要再 ...

可以帮我验证一下我写的一个LCD驱动程序么....我的程序原先是可以运行的,结果换了一台电脑后,在下载进去就怎么也驱动不了LCD屏了,郁闷的要死。。。。。。

楼主:
我的是lf1933;1/3偏置的;可能脚位不一样;  是不是配置位没弄好;

   你看下我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95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