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带通滤波器中运放的零点飘逸问题?

楼主(2013-07-31):
初学者,带通滤波器增益设计的中心频率是5KHZ,如图,输入正弦为5KHZ,振幅为1mv。经过带通,确实是几乎没有增益,但是在同意坐标系中,输出明显比输入上升啦,由原来的-1mv~1mv转为5mv~7mv,
也不是很懂,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说的零点飘逸。要是不是的话,应该叫什么?重点是,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A:
输入正端可以加上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正端可以加上串联电阻。

谢谢。加上电阻之后确实解决问题啦。
下面的这个经过运放之后也有同样的问题,加上电阻后也好啦,不知道这两个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样么?不一样的的话各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加上电阻就解决了,真心好奇,想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我很啰嗦,谢谢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