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是4-20mA,如何把它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呢?

楼主(2013-07-31):
如题!求各位帮忙搞个电路!初学模电!谢谢!

网友A:
以下电路给你参考。

先把4~20mA经由 R6 250欧 变为1~5V(图中红线),再用运放移位放大,得到 0~5V(图中绿线)。如能用+/-电源供电给运放则零点会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给你参考。

先把4~20mA经由 R6 250欧 变为1~5V(图中红线),再用运放移位放大,得到 0~5V(图中 ...

LM358在此的作用是?

网友:
LM358作用是把1~5V变为0~5V。

网友B:
楼上高人,它是怎么计算比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给你参考。

先把4~20mA经由 R6 250欧 变为1~5V(图中红线),再用运放移位放大,得到 0~5V(图中 ...

谢谢高人指点!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没看懂. Vref是2.5V么?
太牛了.看了半个小时看懂了.
对放大器太不熟悉了.
顶~以后知道怎么用358做AD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高人,它是怎么计算比较的啊

只是非常基本的运放设计,每一个学习了运放工作的人都应该了解电路如何工作。

TL431及有关电阻组成5V基准,如正相端输入是1V,则运放的 100K/25K 电阻在运放输出0V时把这5V基准分压成1V至运放反相端,令运放正/反相端都是1V。同理在输入=5V时,运放输出及反相端都是5V,就这么简单。

网友:
关注一下运算放大

网友:
不愧是高人,不过有一点 不明白,当运放正相端输入是1V,是根据运放的特性VIN+=VIN-,使反相输入被拉到1V,从而迫使运放输出等于0V吗?此时的基准分压使得正好1V,当输入=5V时活大于1V时也是迫使输入等于输出的嘛?大侠选的电阻太巧妙了,输入等于输出的时候,R2上的分压是0

网友A:
>> 当运放正相端输入是1V,是根据运放的特性VIN+=VIN-,使反相输入被拉到1V,从而迫使运放输出等于0V吗?

是运放输出等于0V从而迫使反相输入被拉到1V,达到VIN+=VIN-的运放输入要求。因为这情况下正正符合了VIN+=VIN-,所以运放就不再去改变输出电压。

注意:运放并不能控制正相或反相端电压,它只可以输出某一个电压,是我们用元件把这电压(全部或部份)接到正/反相端,当运放改变输出电压时,如某一电压下VIN+=VIN-,运放就不再去改变输出电压。很多时运放就算输出它能输出的所有电压,都不能令VIN+=VIN-,这时运放输出便停滞在最高或最低值。

网友C:
理论计算的灰常好,但是要注意在实际使用时,TL431的K输出端要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运放不要用LM358,温漂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当运放正相端输入是1V,是根据运放的特性VIN+=VIN-,使反相输入被拉到1V,从而迫使运放输出等于0V吗?

alias 大侠,你的每个总结都说的深刻,我是一直在运放的表面游回啊.没有抓住运放的根本,可是你说的运放输出等于0V,从而迫使反相输入被拉到1V,
一开始同相端输入=1V,运放的反相端我们还没确定它的输入数多少,电路 还没稳定,输出是应该是未知的。你怎么就确定运放的输出是0呢。
这不是和你说的:它只可以输出某一个电压,是我们用元件把这电压(全部或部份)接到正/反相端,当运放改变输出电压时,如某一电压下VIN+=VIN-,运放就不再去改变输出电压。
在输出变成0V之前需要个稳定过程才变成0V啊, 但此图当电压大于1V时候,R2元件是0v等于没接什么反馈,
仔细研究你说的话,后产生的疑问

网友:
再来个0-5V转1-5V的,怎么样?

网友D:
直接加个250欧姆的电阻得了!

AD直接采样 1到5V 就OK,干吗要放大到0到5V ? 有多大区别? 你这个电路误差大不说,还要增加两电源,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个250欧姆的电阻得了!

AD直接采样 1到5V 就OK,干吗要放大到0到5V ? 有多大区别? 你这个电路误差 ...

感觉说的也是!

网友:
>>一开始同相端输入=1V,运放的反相端我们还没确定它的输入数多少,电路 还没稳定,输出是应该是未知的。你怎么就确定运放的输出是0呢。

假如输出不是0V, 那将会是 0~9V 之间的任意值,这样运放的反相端电压必然会高於 1V。但运放的另一特性是如果反相端电压高於同相端,运放输出电压便会一直减小,当减小到0V时,Vin-=Vin+ 成立,所以运放就不再去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mark 模电不牢固 好好看看2楼的电路图

网友A:
回16楼:再来个0-5V转1-5V的,怎么样?

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元件值我就特别抹去了,有兴趣的自己弄一下更好。

网友:
>>假如输出不是0V, 那将会是 0~9V 之间的任意值,这样运放的反相端电压必然会高於 1V。
9V是随意说的嘛,还是有一定的根据来的,
楼上更新太快了,第一个弄明白点,第二个就出来了,没有参数有点难啊,对我这模拟差的,希望给点提示或参数

网友:
二楼用的LTSpice这个东西不错,速度快,操作也顺手。
我也蛮喜欢的。

网友:
>>9V是随意说的嘛,还是有一定的根据来的

有没有留意在2楼的运放供电是9V?当然准确来说9V供电下的LM358并不能输出9V,接近8~9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个250欧姆的电阻得了!

AD直接采样 1到5V 就OK,干吗要放大到0到5V ? 有多大区别? 你这个电路误差 ...

网上看到的论述分享一下
“如果按照4~20mA输入电流转换到最大5V电压来分析,零点的时候恰好就是1V,这个1V在单片机资源足够的时候,可以由单片机软件去减掉它。可是这样一来。其有用电压就会剩下5-1=4V而不是5V了。由于单片机的A/D最大输入电压就是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这个电压通常就是5V,因此,处理这种简单的输入转换电路时比较麻烦。为了达到A/D转换的位数,就会导致芯片成本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16楼:再来个0-5V转1-5V的,怎么样?

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元件值我就特别抹去了,有兴趣的自己弄一下更 ...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把运放换成了OP07?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看你帖子里面写的,用双电源供电,零点更准确?

电阻参数随便选的……

网友A:
>> 把运放换成了OP07?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那电路是几年前我仿真过的,并不是因 16楼 提出才作的。那时用了 OP07,所以我没改亦毋须更改。

>> 看你帖子里面写的,用双电源供电,零点更准确?

这个转换电路用单电源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把运放换成了OP07?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那电路是几年前我仿真过的,并不是因 16楼 提出才作的。那时用 ...

嗯,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有一点是这电路有多於一个解答。

在我 21楼 的电路元件值是假设 R1.R6.R7 共通点的电压(Vx)不变,有别於你所用的元件值。你电路中的 R2.R3.R4 共通点(Vy)变化在0~5V输入时有1V之改变。

我对此二电路做了比较,你的元件值优於我选用的,因为输出误差(图中红线,绿线)比较小及不会随输入改变。

网友:
@610570143,

请你试一试仿真以下的电路。

网友:
学习了运放! alias大侠讲的通俗易懂啊!

网友E:
你们都好奢侈!!

网友A:
你试一下电路带载下的表现,10K或高至100K,你就知要加一个运放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电路带载下的表现,10K或高至100K,你就知要加一个运放电压跟随器。 ...

运放电压跟随器起到带载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电压跟随器起到带载的作用吗?

刚好相反。就是因为那电路不能带载,所以要用运放电压跟随器。

网友(2013-09-01):
我好像在市场上没看到过125,250之类电阻

网友F(2013-10-14):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是这电路有多於一个解答。

在我 21楼 的电路元件值是假设 R1.R6.R7 共通点的电压(Vx)不变,有别於 ...

第2个电路真的管用吗?俺4mA仿真结果怎么就不对呢?20mA是确实输出5V
电路图如下,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第2个电路真的管用吗?俺4mA仿真结果怎么就不对呢?
电路图如下,请指教。 ...

再加一个OP07的图,也是4mA时输出不对,电路图与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加一个OP07的图,也是4mA时输出不对,电路图与仿真结果如下:

还有一个4mA输出不对的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如下:
一并贴出来请教好了!

网友A:
仿真结果不相同,原因有一千个,但用镜子就能很快找出原因。

答案就在【21楼】。把那楼的第一句念十扁,你就得成正果。

网友:
alias 运放理解的很深刻

网友:
没看懂  回去补补课再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好奢侈!!

这个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计算的灰常好,但是要注意在实际使用时,TL431的K输出端要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运放不要用LM358,温漂 ...

高手!!!!

网友(2014-02-05):
我好像在市场上没看到过125,250之类电阻

有个这个规格的电阻,125、250、500R,1%精度,插件封装。上淘宝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模电很重要啊

网友:
mark,学习了,谢谢alias大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个250欧姆的电阻得了!

AD直接采样 1到5V 就OK,干吗要放大到0到5V ? 有多大区别? 你这个电路误差 ...

我觉得也是如此。
再说4mA以下的输出也有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也是如此。
再说4mA以下的输出也有用的时候。

谁说要AD采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要AD采集了?

完全不是为了采集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给你参考。

先把4~20mA经由 R6 250欧 变为1~5V(图中红线),再用运放移位放大,得到 0~5V(图中 ...

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加一个OP07的图,也是4mA时输出不对,电路图与仿真结果如下:

朋友,你这个解决没有呢、我也没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不相同,原因有一千个,但用镜子就能很快找出原因。

答案就在【21楼】。把那楼的第一句念十扁,你 ...

不好意思,仿真结果是输入0-20mA,输出对应1-5V。是不是这个结果?

网友:
分析得出计数公式 VO=125/100(Vin-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给你参考。

先把4~20mA经由 R6 250欧 变为1~5V(图中红线),再用运放移位放大,得到 0~5V(图中 ...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个250欧姆的电阻得了!

AD直接采样 1到5V 就OK,干吗要放大到0到5V ? 有多大区别? 你这个电路误差 ...

哈哈,曾经为了采用这种办法,专门找了千分之一精度的精密电阻来破解这个,so easy。。。

网友(2014-05-31):
xx学习啊啊啊

网友:
运放 刘明

网友(2014-11-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6-01-25):
有没有搭建电路实测过,都在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给你参考。

先把4~20mA经由 R6 250欧 变为1~5V(图中红线),再用运放移位放大,得到 0~5V(图中 ...

必须用双电源,单电源无法输出0

网友(2016-11-10):
这个对250欧的采样电阻有什么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