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BGA的Cyclone IV芯片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7-31):
长久以来,由于只有烙铁一把,一直没能踏入BGA一步,终于在形势所迫之下开始倒腾BGA了,借助加热焊台,终于搞定BGA芯片了。

网友:
分享一下经验呀!

网友A:
其实BGA不难焊,就是板太贵,0.8mm和1mm pitch的还好,0.5mm pitch的玩不起。

网友B:
有三片啊,是否想送我一片

网友C:
简单地说就是吹吹吹。。。。。然后腿上的焊锡化了,然后落下去一点,用镊子动一动,晃一晃归位了,就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BGA不难焊,就是板太贵,0.8mm和1mm pitch的还好,0.5mm pitch的玩不起。

0.8mm和1mm pitch的还是要有多层板才能搞定,多层板价格总是要贵出很多的。这个用了6层板,还是有很多引脚走不出来。引脚间距0.5mm的做板子就差不多要算是天价了,还很多厂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片啊,是否想送我一片

有5片的,早就被瓜分完了。只能下次有机会了。

网友D:
PC B自己做的吗?钢网定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 B自己做的吗?钢网定做的么

这个都是要自己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0.8mm和1mm pitch的还是要有多层板才能搞定,多层板价格总是要贵出很多的。这个用了6层板,还是有很多引 ...

板肯定是多层板,工艺不同价格不同,0.8和1.0一般用普通过孔工艺就行,很多厂都能做,0.5的脚一多就得激光盲孔和埋孔,伤不起。
话说手机IC有不少还是0.4的呢,维修店还不是照样热风焊台吹吹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肯定是多层板,工艺不同价格不同,0.8和1.0一般用普通过孔工艺就行,很多厂都能做,0.5的脚一多就得激 ...

我就做过0.4MM间距的板,打样就一个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地说就是吹吹吹。。。。。然后腿上的焊锡化了,然后落下去一点,用镊子动一动,晃一晃归位了,就好了, ...

你那板容易焊吧,或者板小。要是板大点,不用加热台,根本没法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片的,早就被瓜分完了。只能下次有机会了。

哈哈,来晚了

网友E:
不错,楼主挺厉害的,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F:
风险很大,某个引脚虚焊也不知道

网友G:
似乎是帶並行flash的FPGA最小板!目前正需要!樓主考慮轉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楼主挺厉害的,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

用钢网刷锡膏,然后用加热台焊的,焊了几片,都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险很大,某个引脚虚焊也不知道

加热台焊接不容易出现虚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似乎是帶並行flash的FPGA最小板!目前正需要!樓主考慮轉讓嗎?

没有并口的Flash,只有一片串行Flash,一片SDRAM,一片SRAM。

板子已经出完了,被同事瓜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台焊接不容易出现虚焊的。

楼主技术比较厉害

网友:
技术比较厉害

网友:
没那么悬乎吧,三四百脚的BGA注意选个大的风口的风枪,不用钢网,先给PCB上一层锡,注意拖平,然后放点阻焊剂,然后手吹,5楼说的,镊子一推能回位即可...成功率90%以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BGA焊接,想都不敢想,想以前,无知者无畏,用热风枪焊接2440,废了5片

网友(2013-12-16):
楼主的这个板子不知道在哪里投的啊?

网友(2015-11-09):
楼主的焊工了得呀。

网友:
佩服佩服
个人觉得
1味道太大了
2手艺不精个别管脚虚焊。。。

网友:
失败过多少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台焊接不容易出现虚焊的。

哪种加热台?

网友:
对这种看不见(腿)的东西无爱,,,算了,还是玩TQFP0.65脚距的安生一点,,,,

网友:
点赞!好高端的芯片

网友:
没用机器焊的  这里表示佩服

网友:
还以为真的用加热台啊, 用X宝1千多回流焊吧,弄个钢网,一点压力都没有,以前也有看到加热台+热风枪的,操作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