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用的平衡车,电机用什么类型合适?

楼主(2013-07-31):
是不是有不同的方案可选?有的性能好,有的成本低?有的电能利用效率高,有的体积小重量轻? 能不能大概说说

另外好奇,电动车用的属于什么电机

觉得问题主要是关于电机的,还是放在机械板块比较合适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

这种电机是用电调来驱动吗?原理和变频器一样?

另外,调速范围足够用了?需要减速机构吗?

烦请兄台不吝赐教,嘿嘿

网友:
最好是买直驱的电机,不要减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是用电调来驱动吗?原理和变频器一样?

另外,调速范围足够用了?需要减速机构吗?

电动车骑过吗?应该能感受到这种电机的驱动性能水平!需要无刷电机驱动器来驱动!平衡车的电机应该还配有转速反馈等组合! 相当于闭环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好像大部分是BLDC,电动汽车 日本中国pmsm为主,欧美很多是感应电机。

转矩控制。一般没有转速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