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78+DP83848 初始化PHY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硬件平台用的是LPC1778+DP83848,原理图附件

部分初始化程序如下:

        /* Power Up the EMAC controller. */
        LPC_SC->PCONP |= (0x1<<30);

        LPC_IOCON->P1_0  &= ~0x07;        /*  ENET I/O config */
        LPC_IOCON->P1_0  |= 0x01;                /* ENET_TXD0 */
        LPC_IOCON->P1_1  &= ~0x07;
        LPC_IOCON->P1_1  |= 0x01;                /* ENET_TXD1 */
        LPC_IOCON->P1_4  &= ~0x07;
        LPC_IOCON->P1_4  |= 0x01;                /* ENET_TXEN */
        LPC_IOCON->P1_8  &= ~0x07;
        LPC_IOCON->P1_8  |= 0x01;                /* ENET_CRS */
        LPC_IOCON->P1_9  &= ~0x07;
        LPC_IOCON->P1_9  |= 0x01;                /* ENET_RXD0 */
        LPC_IOCON->P1_10 &= ~0x07;
        LPC_IOCON->P1_10 |= 0x01;                /* ENET_RXD1 */
        LPC_IOCON->P1_14 &= ~0x07;
        LPC_IOCON->P1_14 |= 0x01;                /* ENET_RX_ER */
        LPC_IOCON->P1_15 &= ~0x07;
        LPC_IOCON->P1_15 |= 0x01;                /* ENET_REF_CLK */

        LPC_IOCON->P2_8 &= ~0x07;        /* ENET/PHY I/O config */
        LPC_IOCON->P2_8 |= 0x04;                /* ENET_MDC */

        // LPC_IOCON->P1_16 &= ~0x07;        /* ENET/PHY I/O config */
        // LPC_IOCON->P1_16 |= 0x01;                /* ENET_MDC */
        LPC_IOCON->P1_17 &= ~0x07;
        LPC_IOCON->P1_17 |= 0x01;                /* ENET_MDIO */
        //  LPC_IOCON->LOC_ENET_MDIO = 0x01;

        LPC_EMAC->MAC1 = 0xCF00;

        LPC_EMAC->Command = 0x0038;
        // Short delay
        for (loop = 100; loop; loop--);
        LPC_EMAC->MAC1 = 0x0;

        LPC_EMAC->Command &= ~0x02;
        LPC_EMAC->Command &= ~0x01;
        LPC_EMAC->MAC1    &= ~0x01;

        LPC_EMAC->MAC2 = 0x00;        /* initialize MAC2 register to default value */

        /* Non back to back inter-packet gap */
        LPC_EMAC->IPGR = 0x0012;    /* use the default value recommended in the users manual */

        LPC_EMAC->CLRT = 0x370F;    /* Use the default value in the users manual */
        LPC_EMAC->MAXF = 0x0600;    /* Use the default value in the users manual */

        /* PHY Select RMII */
        LPC_EMAC->MCFG |= 0x0018;

        /* RMII configuration */
        LPC_EMAC->Command = 0x0240;

        /*  (note bit 4 was set in original test, although spec says its unused) */
        LPC_EMAC->SUPP = 0x0000;

        for(i=1;i<32;i++)
        {
                phyid1 = Read_PHY(i , 2 );
                if(phyid1 == 0x2000) {
                        break;
                }
        }

        if(i >= 32) {
                while(1);
        }
但读出来的phyid总是为0xFFFF,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不知道原理图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请教下各位大神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是那几个电容要并联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