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米思米屏蔽线都采用对绞构造?

楼主(2013-08-01):
非标自动化设备项目,限位开关等信号线是否都要用屏蔽线?查米思米的高速运动屏蔽信号电缆,为何都采用对绞构造?如果如果对绞的两根线分别接两个限位开关或传感器的信号,这两个信号间会不会相互影响?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400383560/?
另外该屏蔽线中间有棉线,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这个抗干扰稍微强点儿,就和电话线的双绞线一个道理。棉线增加拉力,不容易扯断。

双绞接两个开关,不好,但实际可能也照样用。

网友B:
看了下,米思米根本没有说所有高速屏蔽线都对绞啊。
SWING-MASTER Class-B CCC/UL/CE/PSE规格 300/500V 带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米思米根本没有说所有高速屏蔽线都对绞啊。
SWING-MASTER Class-B CCC/UL/CE/PSE规格 300/500V 带 ...

SPEME你好,你说的这个型号是复合绞、非屏蔽、电源用电缆,非我所需的高速信号屏蔽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抗干扰稍微强点儿,就和电话线的双绞线一个道理。棉线增加拉力,不容易扯断。

双绞接两个开关,不好, ...

恩,目前询到的高速信号屏蔽线缆几家都是对绞线形式的,暂时就这样用,只是不明白厂家为何做成这种形式?工业领域的传感器和控制信号有很多不是差分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