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cpld+sdram的代码问题(可下载整个工程包)

楼主(2013-08-01):
问题
1、生成的地址有问题,仿真没问题;
2、在写的过程中,有漏写和飞溅。

楼主:
代码如下:

sdram控制

//-----------------------------------------------------------------------------
module Sdram_Control
(
                clk,rst_n,sd_init_ok,fifo_wruseDW,fifo_wr_reg,out_data,Sdram_data,
                ramCK,ramDQM,ramBS,ramADR,ramCS,ramRAS,ramCAS,ramWE,ramDAT,
                FillRow,FillCol,DispBS,FillBS,dat_in_resp,dat_in_ac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2:0] fifo_wruseDW;
        input [11:0]FillRow;
        input [7:0]FillCol;
        input [1:0]DispBS;
        input [1:0]FillBS;
        input [15:0]Sdram_data;
        input dat_in_act;

        output sd_init_ok;
        output fifo_wr_reg;
        output ramCK,ramCS,ramRAS,ramCAS,ramWE;
        output [1:0]ramDQM,ramBS;
        output [11:0]ramADR;
        output [15:0] out_data;
        inout [15:0] ramDAT;
        output dat_in_resp;

//-----------------------------------------------------------------------------
        reg sd_init_ok ;                        // System run enable
        reg dat_in_resp;
        reg [3:0] clk_cnt;
        reg [2:0] loop_cnt;                // Nop loop cnt
        reg [11:0] DispRow;
        reg [7:0] DispCol;                // for 32Pages
        reg [3:0]Refresh_cnt;
        reg fifo_wr_reg;
//-----------------------------------------------------------------------------
        reg refresh_en;
        reg ramOE;                // if "1",writer data to ram
        reg ramRAS,ramCAS,ramWE;

        reg [13:0] init_cnt;
        reg [3:0] state_mode;
        reg [3:0] next_state;

        reg [11:0] ramADR;
        reg [1:0] ramBS;
//-----------------------------------------------------------------------------
//        wire [15:0] out_data;

//-----------------------------------------------------------------------------
        assign ramCK = clk;                // Ram Clock
        assign ramDQM = 2'b00;                // DQM is not used
        assign ramCS = 1'b0;
        assign ramDAT = ramOE ? Sdram_data: 16'hzzzz;
        assign out_data = ramDAT;
//-----------------------------------------------------------------------------

//-----------------------------------------------------------------------------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sd_init_ok <= 1'b0;
                state_mode <= 4'd0;
                ramADR <= 12'hfff;
                ramRAS <= 1'b1;
                ramCAS <= 1'b1;
                ramWE <= 1'b1;
                ramOE <= 1'b0;
                init_cnt <= 14'h3fff;
                Refresh_cnt <= 4'd0;
                DispRow <= 12'd0;
                DispCol <= 8'd0;
                fifo_wr_reg <= 1'b0;
                dat_in_resp <= 1'b0;
                ramBS <= 2'b11;
                loop_cnt <= 3'd0;
                //rec_end <= 1'b0;
        end
        else if(sd_init_ok)begin

                case(state_mode) //sdram read or writer or Auto-precharge
                4'd0:
                        begin
                                ramRAS <= 1'b1;
                                ramCAS <= 1'b1;
                                ramWE <= 1'b1;
                                state_mode <= next_state;
                        end

                4'd1:begin
                                                                        // From init entry,Row Active
                        if(fifo_wruseDW<3'd4)
                        begin
                                ramRAS <= 1'b0;
                                ramCAS <= 1'b1;
                                ramWE <= 1'b1;
                                ramBS <= DispBS;
                                ramADR <= DispRow;
                                state_mode <= 4'd0;
                                next_state <= 4'd2;
                        end
                        else if(dat_in_act != dat_in_resp)begin
                                        dat_in_resp <= !dat_in_resp;
                                        state_mode <= 4'd5;
                        end
                        else state_mode <= 4'd1;
                end

                4'd2:
                        begin
                                ramRAS <= 1'b1;
                                ramCAS <= 1'b0;
                                ramWE <= 1'b1;
                                //loop_cnt <= 3'd1;
                                ramADR <= {4'b0100,DispCol};

                                if(DispRow[0] == 1'b0) begin

                                        if(DispCol[7:2] == 6'h3f)begin
                                                DispCol <= 8'd0;
                                                DispRow <= DispRow + 1'b1;
                                        end
                                        else
                                                DispCol[7:2] <= DispCol[7:2] + 1'b1;
                                end
                                else begin
                                        if(DispCol == 8'd220) begin
                                                DispCol <= 8'd0;
                                                if(DispRow ==12'd543)
                                                        DispRow <= 12'd0;
                                                else
                                                        DispRow <= DispRow + 1'b1;
                                                refresh_en <= 1'b1;
                                        end
                                        else
                                                DispCol[7:2] <= DispCol[7:2] + 1'b1;
                                end
                                state_mode <= 4'd0;//10;
                                next_state <= 4'd3;                // Goto get data
                        end
                4'd3:
                        begin
                                fifo_wr_reg <= 1'b1;
                                state_mode <= 4'd10;
                                loop_cnt <= 2;                        // 6 nop loops
                                next_state <= 4'd4;        // Goto
                        end

                4'd4:
                        begin
                                fifo_wr_reg <= 1'b0;
                                //loop_cnt <= 3;
                                state_mode <= 4'd0;//2
                                next_state <= 4'd8;
                        end

                4'd5:                // Bank Active for write
                        begin
                                ramRAS <= 0;
                                ramCAS <= 1;
                                ramWE <= 1;
                                ramOE <= 1;
                                ramBS <= FillBS;
                                ramADR <= FillRow;
                                state_mode <= 4'd0;
                                next_state <= 4'd6;                // Goto write
                        end

                4'd6:                // Write with Auto-precharge
                        begin
                                ramRAS <= 1;
                                ramCAS <= 0;
                                ramWE <= 0;
                                ramADR <={4'b0100,FillCol};

                                state_mode <= 4'd7;
                                loop_cnt <= 3'd3;                        // 5 nop loops
                                next_state <= 4'd1;        // Goto detect next state
                        end

                4'd7:                // Nop Loop cnt
                        begin
                                ramRAS <= 1;
                                ramCAS <= 1;
                                ramWE <= 1;

                                if(loop_cnt)
                                        loop_cnt <= loop_cnt - 3'h1;
                                else begin
                                        state_mode <= next_state;
                                        ramOE <= 0;
                                end
                        end

                4'd8:
                        begin
                                if(refresh_en)
                                        begin
                                        refresh_en <= 0;
                                        state_mode <= 4'd9;        // Next state is Auto Refresh
                                        end
                                else
                                        state_mode <= 4'd1;                // Next state is read
                        end
                4'd9:                // Auto Refresh
                        begin
                                ramRAS <= 1'b0;
                                ramCAS <= 1'b0;
                                ramWE <= 1'b1;
                                loop_cnt <= 3'd2;
                                state_mode <= 4'd10;
                                next_state <= 4'd1;        // Goto detect write or not
                        end

                4'd10:                // Nop for no write
                        begin
                                ramRAS <= 1;
                                ramCAS <= 1;
                                ramWE <= 1;
                                if(loop_cnt)
                                        loop_cnt <= loop_cnt - 3'h1;
                                else
                                        state_mode <= next_state;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_mode)    //sdram init
                4'd0:                        // Wait for 200us
                        begin
                                init_cnt <= init_cnt -1'b1;
                                ramRAS <= 1'b1;
                                ramCAS <= 1'b1;
                                ramWE <= 1'b1;
                                ramADR <= 12'hfff;
                                if(init_cnt == 14'd0)
                                        state_mode <= 4'd2;

                        end

                4'd1:                        // idle
                        begin
                                init_cnt <= init_cnt - 1'b1;
                                ramRAS <= 1'b1;
                                ramCAS <= 1'b1;
                                ramWE <= 1'b1;
                                ramBS <= 2'b11;
                                ramADR <= 12'hfff;
                                if(init_cnt == 14'd0)begin
                                        if(Refresh_cnt> 4'd7) begin
                                                state_mode <= 4'd4;
                                                Refresh_cnt <= 4'd0;
                                        end
                                        else state_mode <= next_state;

                                end
                        end

                4'd2:                        // Precharge All
                        begin
                                ramRAS <= 1'b0;
                                ramCAS <= 1'b1;
                                ramWE <= 1'b0;
                                //ramADR[10] <= 1'b1;//对所有行预充电
                                state_mode <= 4'd1;
                                next_state <= 4'd3;
                                init_cnt <= 14'd3;
                        end

                4'd3:                        // Auto Refresh
                        begin
                                Refresh_cnt <= Refresh_cnt + 1'b1;
                                ramRAS <= 1'b0;
                                ramCAS <= 1'b0;
                                ramWE <= 1'b1;
                                init_cnt <= 14'd5;
                                state_mode <= 4'd1;        // Goto idle
                                next_state <= 4'd3;
                        end
                4'd4:                        // Mode Register Set
                        begin
                                ramRAS <= 1'b0;
                                ramCAS <= 1'b0;
                                ramWE <= 1'b0;
                                ramBS <= 2'b00;
                                ramADR <= 12'b0010_0010_0010;        // CL=3,BL=4
                                state_mode <= 4'd1;        // Goto idle
                                next_state <= 4'd5;
                                init_cnt <= 14'd8;
                        end
                4'd5:
                        begin
                                ramRAS <= 1'b1;
                                ramCAS <= 1'b1;
                                ramWE <= 1'b1;
                                sd_init_ok <= 1'b1;
                                state_mode <= 4'd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数据及地址产生

module Data_Generater
(

        clk,rst_n,RI,rec_data,Sdram_data,
        DispBS,FillBS,FillRow,FillCol,
        dat_in_resp,dat_in_ac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I;
input [7:0]rec_data;
input dat_in_resp;

output [15:0]Sdram_data;
output [1:0] DispBS;
output [1:0] FillBS;
output [11:0]FillRow;
output [7:0]FillCol;
output reg dat_in_act;

reg [7:0]Cmd_REG; //命令寄存器
reg [15:0] HLcolor;//前景色寄存器;
reg [15:0] BLcolor;//背景色寄存器
reg [8:0] begin_col;
reg [9:0] begin_row;
reg [8:0] end_col;
reg [9:0] end_row;
reg [1:0] dis_page;
reg [1:0] wr_page;
reg Cmd_flag;
reg [11:0] B_FillRow,E_FillRow;
reg [7:0]B_FillCol,E_FillCol;
reg[15:0]Sdram_data1,Sdram_data2;

assign DispBS = dis_page;
assign FillBS = wr_page;
assign FillRow = B_FillRow;
assign FillCol = B_FillCol;

assign Sdram_data = (R_FILL && !R_2D)? Sdram_data2 : Sdram_data1;

reg RI1,RI0;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I0 <= 1'b0;
                RI1 <= 1'b0;
        end
        else begin
                RI0 <= RI;
                RI1 <= RI0;
        end

wire pos_ri = ~RI1 && RI0;

reg rec_end;
reg [1:0]i,j;
reg R_2D,R_FILL;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md_REG<=8'd0;
                        begin_col <= 9'd0;
                        begin_row <= 9'd0;
                        dis_page <= 2'b00;
                        wr_page <= 2'b00;
                        end_col <= 9'h1e0;
                        end_row <= 9'h110;
                        HLcolor <= 16'hffff;
                        BLcolor <= 16'h0000;
                        i<=2'd0;
                        Sdram_data1 <= 16'hffff;
                        Cmd_flag <= 1'b0;
                        R_2D <= 1'b0;
                        R_FILL<= 1'b0;
                end
        else if((pos_ri)&&(rec_data==8'hfe))Cmd_flag <= 1'b1;

        else if((pos_ri) && (Cmd_flag)) begin Cmd_flag <= 1'b0;Cmd_REG <= rec_data;end

        else
                case(Cmd_REG)

                8'h01: if(pos_ri)begin dis_page <= rec_data[1:0];end

                8'h02: if(pos_ri)begin wr_page <= rec_data[1:0];end
                8'h03: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BLcolor[15:8] <= rec_data;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BLcolor [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4: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HLcolor[15:8] <= rec_data;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HLcolor [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5: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begin_col[8] <= rec_data[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begin_col[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6: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begin_row[9:8] <= rec_data[1: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begin_row[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7: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end_col[8] <= rec_data[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end_col[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8: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end_row[9:8] <= rec_data[1: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end_row[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9:
                        case(i)
                                2'd0: begin Sdram_data1 <= HLcolor; i <= 2'd1;Cmd_REG<=8'd0;end
                                2'd1: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a:
                        case(i)
                                2'd0: begin Sdram_data1 <= BLcolor; i <= 2'd1;Cmd_REG<=8'd0;end
                                2'd1: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b:
                        case(i)
                                2'd0: begin R_2D <= 1'b1; i <= 2'd1;end
                                //2'd1:i <= 2'd2;
                                2'd1: begin i <= 2'd0;R_2D <= 1'b0;Cmd_REG<=8'd0;end
                        endcase
                8'h0c:
                        case(i)
                                2'd0: begin R_FILL<= 1'b1; i <= 2'd1;end
                                2'd1:if(rec_end == 1'b1)begin i <= 2'd0;Cmd_REG<=8'd0;R_FILL<= 1'b0;end
                        endcase
                default:begin
                        Cmd_REG<=8'd0;
                end
                endcase

reg [3:0]addr_cnt;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B_FillRow<=12'd0;
                        B_FillCol<=8'd0;
                        addr_cnt <= 4'd0;
                        rec_end <= 1'b0;
        end
        else
                case(addr_cnt)
                        4'd0: if(R_2D || R_FILL) begin addr_cnt <= 4'd1;end
                        4'd1: begin
                                        if(begin_col[8] ==1'b1)begin
                                                B_FillRow <={2'b00,((begin_row << 1'b1)+1'b1)};
                                                B_FillCol <= begin_col[7:0];
                                        end
                                        else begin
                                                B_FillRow <={2'b00,(begin_row << 1'b1)};
                                                B_FillCol <= begin_col[7:0];
                                        end

                                        if(end_col[8] ==1'b1)begin
                                                E_FillRow <={2'b00,((end_row << 1'b1)+1'b1)};
                                                E_FillCol <= end_col[7:0]-1'b1;
                                        end
                                        else begin
                                                E_FillRow <={2'b00,(end_row << 1'b1)};
                                                E_FillCol <= end_col[7:0]-1'b1;
                                        end
                                        addr_cnt <= 4'd2;
                                        dat_in_act <= !dat_in_act;
                                end
                        4'd2: if(dat_in_act == dat_in_resp)begin
                                                if(R_FILL)begin
                                                        case(j)
                                                                2'd0: if(pos_ri)begin
                                                                                        Sdram_data2[15:8] <= rec_data;
                                                                                        j<=2'd1;
                                                                                end
                                                                2'd1: if(pos_ri)begin
                                                                                        Sdram_data2[7:0] <= rec_data;
                                                                                        j<=2'd2;
                                                                                end
                                                                2'd2: begin
                                                                        //dat_in_act <= !dat_in_act;
                                                                        addr_cnt <= 4'd3;
                                                                        j<=2'd0;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ddr_cnt <= 4'd3;
                                                        //dat_in_act <= !dat_in_act;
                                                end
                                end
                        4'd3: begin
                                        addr_cnt <= 4'd4;
                                        if(begin_col[8] == end_col[8]) begin
                                                if(B_FillCol == E_FillCol)begin
                                                        B_FillCol <= begin_col[7:0];
                                                        if(B_FillRow == E_FillRow) begin
                                                                B_FillRow <=12'd0;
                                                                B_FillCol <= 8'd0;
                                                                rec_end <= 1'b1;
                                                        end
                                                        else
                                                                B_FillRow[11:1] <= B_FillRow[11:1]+ 1'b1;
                                                end
                                                else
                                                        B_FillCol <= B_FillCol + 1'b1;
                                        end
                                        else begin
                                                if(B_FillRow[0] == 1'b1) begin
                                                        if(B_FillCol == E_FillCol)begin
                                                                B_FillCol <= begin_col[7:0];
                                                                if(B_FillRow == E_FillRow) begin
                                                                        B_FillRow <= 12'd0;
                                                                        B_FillCol <=  8'd0;
                                                                        rec_end <= 1'b1;
                                                                end
                                                                else
                                                                        B_FillRow <= B_FillRow + 1'b1;
                                                        end
                                                        else
                                                                B_FillCol <= B_FillCol + 1'b1;
                                                end
                                                else begin
                                                        if(B_FillCol == 8'hff)begin
                                                                B_FillCol <= 8'd0;
                                                                B_FillRow <= B_FillRow + 1'b1;
                                                        end
                                                        else
                                                                B_FillCol <= B_FillCol + 1'b1;
                                                end
                                        end
                                end
                        4'd4: begin
                                        if(rec_end) begin addr_cnt <= 4'd0;rec_end <= 1'b0;end
                                        else begin
                                                dat_in_act <= !dat_in_act;
                                                addr_cnt <= 4'd2;
                                                //FillRow <= B_FillRow;
                                                //FillCol <= B_FillCol;
                                        end
                                end
                        default:begin addr_cnt <= 4'd0;end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读fifo

module EASY_FIFO

(
        aclr,
        Wr_Clk,
        nWr,
        Din,
        Rd_Clk,
        nRd,
        Dout,
        wruserDW
);

input  aclr,Wr_Clk, nWr, Rd_Clk, nRd;

input  [15:0] Din;
output reg[15:0] Dout;
output  [2:0] wruserDW;

reg [15:0] Buff [15:0];
reg [2:0] Wr_Addr, Rd_Addr;

assign wruserDW = Wr_Addr-Rd_Addr;
always @ (posedge Rd_Clk)
        begin
                if (nRd )
                        Dout <= Buff[Rd_Addr];
                else
                        Dout <= 16'd0;
        end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Buff[Wr_Addr] <= Din;
                else
                        Buff[Wr_Addr] <= Buff[Wr_Addr];
        end
always @ (posedge Wr_Clk or negedge aclr)

        if(!aclr) Wr_Addr<= 3'd0;
        else if(nWr )Wr_Addr <= Wr_Addr + 1'b1;
        else Wr_Addr<= Wr_Addr;

always @ (posedge Rd_Clk or negedge aclr)

        if(!aclr) Rd_Addr <= 3'd0;
        else if(nRd)Rd_Addr <= Rd_Addr + 1'b1;
        else Rd_Addr <= Rd_Addr;

endmodule

楼主:
tft时序

module TFT_CONTRL(

                        clk_in,
                        rst_n,
                        TFT_clk,
                        TFT_Hs,
                        TFT_Vs,
                        TFT_DE,
                        TFT_DISP,
                        wrfifo_en
                        //TFT_Addr
                        //x_cnt,y_cnt

);

input clk_in;      //66M
input rst_n;

output TFT_clk; //33M
output reg TFT_Hs;
output reg TFT_Vs;
output  TFT_DE;
output TFT_DISP;
output wrfifo_en;
//output [17:0]TFT_Addr;
reg [8:0] count_x;
reg [8:0] count_y;//count_x代表x列,count_y代表y行
reg [3:0] state_vs;
reg [3:0] state_hs;
reg clk,clk1;

parameter  value_areahs = 4'b0001,
                                h_front = 4'b0010,
                                h_sync  = 4'b0100,
                                h_back  = 4'b1000;
parameter  value_areavs = 4'b0001,
                                v_front = 4'b0010,
                                v_sync  = 4'b0100,
                                v_back  = 4'b1000;

parameter            hs_sync = 9'd1,
                        hs_back = 9'd41,
                            hs_area = 9'd479,
                       hs_front = 9'd8;

parameter       vs_sync = 9'd9,
                        vs_back = 9'd11,
                        vs_area = 9'd271,
                       vs_front = 9'd3;

assign TFT_DISP = 1'b1;
assign TFT_clk = ~clk;
assign wrfifo_en = ~clk1;
reg [2:0]cnt;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nt<=3'd0;
        end
        else if(cnt==3'd5)begin
                cnt<=3'd0;
        end
        else begin
                cnt<=cnt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lk <= 1'b1;
        end
        else if(cnt>3'd2)begin
                clk <= 1'b0;
        end
        else clk <= 1'b1;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lk1 <= 1'b1;
        end
        else if(cnt==3'd4)begin
                clk1 <= 1'b0;
        end
        else clk1 <= 1'b1;

wire clk_en = (cnt==3'd2);

/************************行信号控制************************/

reg hs_areahs_flag;                  //行扫描信号标志,低电平有效
reg Hs_carry;                        //行扫描进位标志位,用于场信号的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tate_hs <= h_sync;
                        TFT_Hs <= 1'b0;
                        hs_areahs_flag <= 1'b1;
                        Hs_carry <= 1'b0;
                        count_x <= 9'd0;
                end
                else if(clk_en)begin
                        case(state_hs)
                        h_sync:
                                begin
                                        count_x <= count_x + 1'b1;
                                        Hs_carry <= 1'b0;             //仅有效一个时钟周期
                                        if(count_x == hs_sync) begin
                                                state_hs <= h_back;
                                                TFT_Hs <= 1'b1;
                                                count_x <= 9'd0;
                                        end
                                        else state_hs <= h_sync;
                                end
                        h_back:
                                begin
                                        count_x <= count_x + 1'b1;
                                        if(count_x == hs_back) begin
                                                state_hs <= value_areahs;
                                                hs_areahs_flag <= 1'b0;    //有效场标志置0
                                                count_x <= 9'd0;
                                        end
                                        else state_hs <= h_back;
                                end
                        value_areahs:
                                begin
                                        count_x <= count_x + 1'b1;
                                        if(count_x == hs_area) begin
                                                state_hs <= h_front;
                                                hs_areahs_flag <= 1'b1;   //有效场 标志置1
                                                count_x <= 9'd0;
                                        end
                                        else state_hs <= value_areahs;
                                end
                        h_front:
                                begin

                                        if(count_x == hs_front) begin
                                                state_hs <= h_sync;
                                                TFT_Hs <= 1'b0;
                                                count_x <= 9'd0;
                                                Hs_carry <= 1'b1;//仅有效一个时钟周期
                                                count_x <= 9'd0;
                                        end
                                        else begin
                                                count_x <= count_x + 1'b1;
                                                state_hs <= h_front;
                                        end
                                end
                        default:state_hs <= h_front;
                        endcase
                end
        end

/*************************场信号控制************************/
reg vs_areavs_flag;//场扫描信号标志,低电平有效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tate_vs <= vs_sync;
                        vs_areavs_flag <= 1'b1;//有效场标志无效
                        count_y <= 9'd0;
                        TFT_Vs <= 1'b0;
                end
                else if((Hs_carry)&&(clk_en)) begin
                        case(state_vs)
                                v_sync:
                                        begin
                                                count_y <= count_y + 1'b1;
                                                if(count_y == vs_sync) begin
                                                        state_vs <= v_back;
                                                        TFT_Vs <= 1'b1;
                                                        count_y <= 9'd0;
                                                end
                                                else state_vs <= v_sync;
                                        end
                                v_back:
                                        begin
                                                count_y <= count_y + 1'b1;
                                                if(count_y == vs_back) begin
                                                        vs_areavs_flag <= 1'b0;      //此时场扫描有效
                                                        state_vs <= value_areavs;
                                                        count_y <= 9'd0;
                                                end
                                                else state_vs <= v_back;
                                        end
                                value_areavs:
                                        begin
                                                count_y <= count_y + 1'b1;
                                                if(count_y == vs_area) begin
                                                        state_vs <= v_front;
                                                        vs_areavs_flag <= 1'b1;      //此时场扫描无效
                                                        count_y <= 9'd0;
                                                end
                                                else state_vs <= value_areavs;
                                        end
                                v_front:
                                        begin
                                                if(count_y == vs_front) begin
                                                        state_vs <= v_sync;
                                                        count_y <= 9'd0;
                                                        TFT_Vs <= 1'b0;
                                                end
                                                else begin
                                                        count_y <= count_y + 1'b1;
                                                        state_vs <= v_front;
                                                end
                                        end
                                default:state_vs <= v_sync;
                        endcase
                end
        end

//assign TFT_Addr = (!hs_areahs_flag && !vs_areavs_flag )? {count_y,count_x}:18'd0;
assign TFT_DE = (!hs_areahs_flag && !vs_areavs_flag )? 1'b1:1'b0;
endmodule

楼主:
还有就是串口模块

楼主:
经过修改Data_Generater

module Data_Generater
(

        clk,rst_n,RI,rec_data,Sdram_data,
        DispBS,FillBS,FillRow,FillCol,
        dat_in_resp,dat_in_ac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I;
input [7:0]rec_data;
input dat_in_resp;

output [15:0]Sdram_data;
output [1:0] DispBS;
output [1:0] FillBS;
output [11:0]FillRow;
output [7:0]FillCol;
output reg dat_in_act;

reg [7:0]Cmd_REG; //命令寄存器
reg [15:0] HLcolor;//前景色寄存器;
reg [15:0] BLcolor;//背景色寄存器
reg [8:0] begin_col;
reg [9:0] begin_row;
reg [8:0] end_col;
reg [9:0] end_row;
reg [1:0] dis_page;
reg [1:0] wr_page;
reg Cmd_flag;
reg [11:0] B_FillRow,E_FillRow;
reg [7:0]B_FillCol,E_FillCol;
reg[15:0]Sdram_data1,Sdram_data2;

assign DispBS = dis_page;
assign FillBS = wr_page;
assign FillRow = B_FillRow;
assign FillCol = B_FillCol;

assign Sdram_data = (R_FILL && !R_2D)? Sdram_data2 : Sdram_data1;

reg RI1,RI0;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I0 <= 1'b0;
                RI1 <= 1'b0;
        end
        else begin
                RI0 <= RI;
                RI1 <= RI0;
        end

wire pos_ri = ~RI1 && RI0;

reg rec_end;
reg [1:0]i,j;
reg R_2D,R_FILL;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md_REG<=8'd0;
                        begin_col <= 9'd0;
                        begin_row <= 9'd0;
                        dis_page <= 2'b00;
                        wr_page <= 2'b00;
                        end_col <= 9'h1e0;
                        end_row <= 9'h110;
                        HLcolor <= 16'hffff;
                        BLcolor <= 16'h0000;
                        i<=2'd0;
                        Sdram_data1 <= 16'hffff;
                        Cmd_flag <= 1'b0;
                        R_2D <= 1'b0;
                        R_FILL<= 1'b0;
                end
        else if((pos_ri)&&(rec_data==8'hfe))Cmd_flag <= 1'b1;

        else if((pos_ri) && (Cmd_flag)) begin Cmd_flag <= 1'b0;Cmd_REG <= rec_data;end

        else
                case(Cmd_REG)

                8'h01: if(pos_ri)begin dis_page <= rec_data[1:0];end

                8'h02: if(pos_ri)begin wr_page <= rec_data[1:0];end
                8'h03: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BLcolor[15:8] <= rec_data;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BLcolor [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4: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HLcolor[15:8] <= rec_data;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HLcolor [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5: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begin_col[8] <= rec_data[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begin_col[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6: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begin_row[9:8] <= rec_data[1: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begin_row[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7: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end_col[8] <= rec_data[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end_col[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8:
                        case(i)
                                2'd0: if(pos_ri)begin end_row[9:8] <= rec_data[1:0]; i <= 2'd1;end
                                2'd1: if(pos_ri)begin end_row[7:0]<= rec_data; i <= 2'd2;end
                                2'd2: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9:
                        case(i)
                                2'd0: begin Sdram_data1 <= HLcolor; i <= 2'd1;Cmd_REG<=8'd0;end
                                2'd1: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a:
                        case(i)
                                2'd0: begin Sdram_data1 <= BLcolor; i <= 2'd1;Cmd_REG<=8'd0;end
                                2'd1: begin i <= 2'd0;end
                        endcase
                8'h0b:
                        case(i)
                                2'd0: begin R_2D <= 1'b1; i <= 2'd1;end
                                //2'd1:i <= 2'd2;
                                2'd1: begin i <= 2'd0;R_2D <= 1'b0;Cmd_REG<=8'd0;end
                        endcase
                8'h0c:
                        case(i)
                                2'd0: begin R_FILL<= 1'b1; i <= 2'd1;end
                                2'd1:if(rec_end == 1'b1)begin i <= 2'd0;Cmd_REG<=8'd0;R_FILL<= 1'b0;end
                        endcase
                default:begin
                        Cmd_REG<=8'd0;
                end
                endcase

reg [3:0]addr_cnt;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B_FillRow<=12'd0;
                        B_FillCol<=8'd0;
                        addr_cnt <= 4'd0;
                        rec_end <= 1'b0;
        end
        else
                case(addr_cnt)
                        4'd0: if(R_2D || R_FILL) begin addr_cnt <= 4'd1;end
                        4'd1: begin
                                        if(begin_col[8] ==1'b1)begin
                                                B_FillRow <={2'b00,((begin_row << 1'b1)+1'b1)};
                                                B_FillCol <= begin_col[7:0];
                                        end
                                        else begin
                                                B_FillRow <={2'b00,(begin_row << 1'b1)};
                                                B_FillCol <= begin_col[7:0];
                                        end
                                        addr_cnt <= 4'd2;
                                end
                        4'd2:begin
                                        if(end_col[8] ==1'b1)begin
                                                E_FillRow <={2'b00,((end_row << 1'b1)+1'b1)};
                                                E_FillCol <= end_col[7:0]-1'b1;
                                        end
                                        else begin
                                                E_FillRow <={2'b00,(end_row << 1'b1)};
                                                E_FillCol <= end_col[7:0]-1'b1;
                                        end
                                        addr_cnt <= 4'd3;
                                        dat_in_act <= !dat_in_act;//在此没有数据接收,就开始写了!!!!                                end
                        4'd3: if(dat_in_act == dat_in_resp)begin
                                                if(R_FILL)begin
                                                        case(j)
                                                                2'd0: if(pos_ri)begin
                                                                                        Sdram_data2[15:8] <= rec_data;
                                                                                        j<=2'd1;
                                                                                end
                                                                2'd1: if(pos_ri)begin
                                                                                        Sdram_data2[7:0] <= rec_data;
                                                                                        j<=2'd2;
                                                                                end
                                                                2'd2: begin
                                                                        //dat_in_act <= !dat_in_act;
                                                                        addr_cnt <= 4'd4;
                                                                        j<=2'd0;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ddr_cnt <= 4'd4;
                                                        //dat_in_act <= !dat_in_act;
                                                end
                                end
                        4'd4: begin
                                        addr_cnt <= 4'd5;
                                        if(begin_col[8] == end_col[8]) begin
                                                if(B_FillCol == E_FillCol+1'b1)begin
                                                        B_FillCol <= begin_col[7:0];
                                                        if(B_FillRow == E_FillRow) begin
                                                                B_FillRow <=12'd0;
                                                                B_FillCol <= 8'd0;
                                                                rec_end <= 1'b1;
                                                        end
                                                        else
                                                                B_FillRow[11:1] <= B_FillRow[11:1]+ 1'b1;
                                                end
                                                else
                                                        B_FillCol <= B_FillCol + 1'b1;
                                        end
                                        else begin
                                                if(B_FillRow[0] == 1'b1) begin
                                                        if(B_FillCol == E_FillCol+1'b1)begin
                                                                B_FillCol <= begin_col[7:0];
                                                                if(B_FillRow == E_FillRow) begin
                                                                        B_FillRow <= 12'd0;
                                                                        B_FillCol <=  8'd0;
                                                                        rec_end <= 1'b1;
                                                                end
                                                                else
                                                                        B_FillRow <= B_FillRow + 1'b1;
                                                        end
                                                        else
                                                                B_FillCol <= B_FillCol + 1'b1;
                                                end
                                                else begin
                                                        if(B_FillCol == 8'hff)begin
                                                                B_FillCol <= 8'd0;
                                                                B_FillRow <= B_FillRow + 1'b1;
                                                        end
                                                        else
                                                                B_FillCol <= B_FillCol + 1'b1;
                                                end
                                        end
                                end
                        4'd5: begin
                                        if(rec_end) begin addr_cnt <= 4'd0;rec_end <= 1'b0;end
                                        else begin
                                                dat_in_act <= !dat_in_act;
                                                addr_cnt <= 4'd3;
                                                //FillRow <= B_FillRow;
                                                //FillCol <= B_FillCol;
                                        end
                                end
                        default:begin addr_cnt <= 4'd0;end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屏有部分损坏,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

红快下边的白黑条,最左边的黑线应在最右边

楼主:
工程文件

网友:
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我现在一看别人写的或者自己N年以前写的茫茫多的代码就头大

楼主:
经过修改,现在生成的坐标已没有问题,只是还有漏写和飞溅现象。

网友(2013-10-09):
是不是和单片机共地有问题,这几天我也遇到了漏写现象。多共几根地试试

网友:
楼主 还有没有空板子 和电路图啊  搞来 也研究研究啊

网友:
再次支持!
sdram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