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同频率的arm7 和1t51比,到底快了多少?

楼主(2013-08-01):
想问一下,同频率的arm7 和1t51比,到底快了多少
假设,一个不包括中断的程序用1t51是一秒钟,那么
用m3同频率下执行,会多久完成!
又或者,用51做一个驱动,要求的速度太快,只留有二条空间给我操作,这期间还得从外部取数据,改用arm后能改善多少呢?

网友:
同排量的汽车和拖拉机 是没有可比性的.有涡轮增压之类的区别.

网友:
应该和频率相同没有多大联系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  没法比较

楼主:
当真没得比较?

网友A:
要看你做的是什么,如果是计算的话ARM就强太多了,如果是IO操作那么估计也就差不多的水平
但是ARM的频率可以用的比较高

网友:
不同架构,不同工艺,不同指令集,不用应用范围……
还是找一个共性吧,那就按DMIPS/MHz进行比较。以下均为网上收集,有所四舍五入,各个实现可能有优化或拖后的情况。
另注:DMIPS测试是不公平的,非常的不公平。DMIPS均使用32位进行比较,ARM本来就是32位的,AVR、51等8位机在这方面非常吃亏,如果都是同一字长,才有可比性。对于IO来说,可能同频率下AVR比ARM要快得多。1T 51则没有标准,一个IO翻转有的只需要2T(比如Atmel),有的则需要8T(比如STC),差异太大了。

ARM7 ARM指令集:              0.9DMIPS/MHz
ARM7 THUMB指令集:         0.7DMIPS/MHz
ARMv7  CM0指令集:           0.9DMIPS/MHz
ARMv7  CM1指令集:           0.8DMIPS/MHz
ARMv7  CM3指令集:           1.25DMIPS/MHz
ARMv7  CA8指令集:            2.0DMIPS/MHz
ARMv7  CA9指令集:            2.5DMIPS/MHz
AVR:                                0.3DMIPS/MHz
R8051XC2(1T 51):         0.114DMIPS/MHz
x86 P4:                            3.039 DMIPS/MHz
x86 i7:                             7.0 DMIPS/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做的是什么,如果是计算的话ARM就强太多了,如果是IO操作那么估计也就差不多的水平
但是ARM的频率可 ...

基本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