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码][无图]基于LPC18xx/43xx的 UCOS III + LWIP

楼主(2013-08-01):
近期一直在学习LWIP,很粗浅,之前结合UCOSII放在了LPC178x上。 最近老板让我学学UCOSIII,也就一起在LPC18上把UCOSIII和LWIP放一起了,其实是在LPC43的板子上跑的(编译选的Cortex-M3)。
整个例程是在LPCOPEN下做的,目前没有优化,不是很稳定。现在网上UCOSIII和LWIP的资料不多,就先放上来共享,希望大家一起多多交流了。优化肯定是会做的。

网友A:
有没有单独的版本,脱离LPC OPEN库,感觉那个OPEN库太复杂

网友A:
能共享一下LPC1788+UCOSII+LWIP源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共享一下LPC1788+UCOSII+LWIP源码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692-1-1.html
看这个吧,这个有客户测试过,应该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单独的版本,脱离LPC OPEN库,感觉那个OPEN库太复杂

不大想脱离那个库,各种原因。刚测了下,PING包过大不大好,10000以内很稳定。正在研究PBUF_RAM,不着急。
其实那个库搞起来的话还是不错的,在符合我们的工程习惯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大想脱离那个库,各种原因。刚测了下,PING包过大不大好,10000以内很稳定。正在研究PBUF_RAM,不着急 ...

你好,我在做LPC1850 EMAC测试时,用例程自带的EasyWeb,程序下载下去后,连接开发板与电脑,上电启动,电脑那一次总是提示网络连接受限,连接标志编程黑色+感叹号。把DP83848拆掉,又重新焊接还是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需要一根交叉网线,但是根据DP83848手册,我电路设计上,在上电时对PHY的配置是自动使能MDI-X模式的,并且设置了AUTO-Negotiate功能,所以,就算没有用交叉网线,DP83848也会自动根据配置调整TXD+ TXD-  RXD+ RXD-的顺序。想楼主请教一下,你用的网线是交叉网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在做LPC1850 EMAC测试时,用例程自带的EasyWeb,程序下载下去后,连接开发板与电脑,上电启动, ...

建议手上有一块开发板先试试,感觉可能是你的电路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KEIL的MDK1800的开发板原理图,如下
http://www.keil.com/mcb1800/MCB1800v1-3-schematics.pdf

还有检查一下你的Transformer是不是和DP83848匹配,什么1:1CT,1CT:1CT的,这个要搞清楚一定的是对的。

DP83848是有Auto MDIX功能的,所以交叉线还是直通线都可以识别并切换,前提是你使能了这个功能。
http://baike.baidu.com/view/852810.htm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耐心,问题解决了。问题在于,我的PC侧设置的TCP/IP属性设置的为自动获取IP地址。但是如果PC与开发板连接后,无法通过路由器获取一个有效的IP地址,导致网络连接受限。后来将IP设置为手动获取,并且地址设置为192.168.0.101  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连接马上就OK了,并且ping 192.168.0.100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耐心,问题解决了。问题在于,我的PC侧设置的TCP/IP属性设置的为自动获取IP地址。但是如果PC与开 ...

太棒了,恭喜搞定问题

网友B:
在弄LPC1778 ucosIII + Lwip的 参考下,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弄LPC1778 ucosIII + Lwip的 参考下,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啦

LPC1778 和 LPC18xx/43xx的MAC有差异的,建议参考LPCOPEN

网友:
感谢楼主,大家努力

网友(2013-09-28):
楼主你好。下载了LPCOPEN库v1.03版本的,想在LPC4337上移植lwip,但是直接用例程里的程序,运行不起来。请问楼主有调试过4337么?怎么去修改LPCOPEN库里的工程,让其合适自己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