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双网卡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3-08-01):
嵌入式双网卡芯片,求推荐。

local-bus接口、RMII接口均可!

网友A:
MB9BFXX双太网芯片:
http://www.rt-thread.com/fangan.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rt-thread.com/fangan.htm

我不是要cpu,要的是网卡芯片

网友B:
KSZ8895?
5口交换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Z8895?
5口交换IC ,

这个能实现5个独立网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实现5个独立网卡吗?

你要实现5个网卡?

这个是wan+4lan.

主要看你需求啦,其实1个网卡也能干很多5个网卡的事情啦,先说需求吧,再找cpu。

网友:
型号是ksz8695吧,bga的功能更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实现5个独立网卡吗?

貌似不能实现5个独立的网卡,
它就是交换IC,第五个MAC口可以连接MCU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实现5个网卡?

这个是wan+4lan.

cpu需要2个独立mac地址、ip地址

实现双网,双网之间不能互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需要2个独立mac地址、ip地址

实现双网,双网之间不能互通

那ksz8695是你很好的选择,最便宜arm网络芯片,几乎很难有之一,当然也有对应的mips更加便宜。

网友:
2楼推荐的富士通M3处理器不正好有2MAC么(RMII接口)?

ADSP-BF609具备两个MAC,

还可以用一片资源适中的FPGA扩展两个MAC,那和处理器的接口就随意了,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lz你要确定你要的是phy芯片还是网卡,一般说的网卡就是network controller,是包含MAC+PHY的芯片
RMII是MAC和PHY之间的接口,你应该要的是网络收发器PHY芯片吧

如果你的CPU有两个MAC, 你直接接两个PHY芯片就可以,如果只有一个MAC,那你要两个接口只能接switch芯片,也就是4楼说的那种,或者KSZ8842是三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ksz8695是你很好的选择,最便宜arm网络芯片,几乎很难有之一,当然也有对应的mips更加便宜。 ...

这个是做路由器的片子

我只要网卡,不要cpu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做路由器的片子

你到底要什么?是phy还是mac+phy?

另外,你的cpu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要什么?是phy还是mac+phy?

cpu有一个mac,我想通过这个mac实现双网卡

麦瑞半导推荐ksz8873    64pin   mii接口    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实现。

还有一种是 ksz8842m   128pin   local-bus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有一个mac,我想通过这个mac实现双网卡

麦瑞半导推荐ksz8873    64pin   mii接口    不知道通过什么 ...

你确定你这两个东西能实现你所需的功能?为什么我看上去只能实现switch的功能。

网友:
88e1112

网友D:
TI的双PHY:dp838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的双PHY:dp83849

cpu只有一个MA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这两个东西能实现你所需的功能?为什么我看上去只能实现switch的功能。 ...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看到一个同行用

ADSP-BF518 + KSZ8893MQLI   实现两个独立网卡的

网友E:
Atmel SAMA5D35 CPU有双网口控制器,加两个PHY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mel SAMA5D35 CPU有双网口控制器,加两个PHY就行了

SAMA5D35  多高的配置啊 兄弟

楼主(2013-11-01):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这两个东西能实现你所需的功能?为什么我看上去只能实现switch的功能。 ...

可以将cpu的MAC设置成“混杂模式”  然后在软件中对MAC地址加以区分,实现两个独立的网卡,有两个独立的mac地址。

网友F:
一个挺怪异的用法,PHY芯片是有地址,是不是一个MAC期件本就可接多个PHY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挺怪异的用法,PHY芯片是有地址,是不是一个MAC期件本就可接多个PHY

PHY芯片没有地址,地址在MAC里面

一个MAC对应一个PHY

网友:
MAC地址是以太网用来寻址的,MAC地址是初始化MAC芯片时软件设置的
PHY地址是用来标示PHY芯片的,PHY地址通过硬件管脚高低电平设置,

网友(2014-03-20):
引用 网友C:
那ksz8695是你很好的选择,最便宜arm网络芯片,几乎很难有之一,当然也有对应的mips更加便宜。 ...

兄弟,这个片子什么价格?
另外,知道什么设备上使用了这个片子吗?弄个二手的学习一下!

网友:
我要实现双网口冗余备份,需不需要双MAC地址?

网友G:
假设你的处理器已经有一个MAC了,可以用3口交换机+VLAN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设你的处理器已经有一个MAC了,可以用3口交换机+VLAN做。

3口交换机+VLAN

那处理器的MAC是不是要设置成混杂模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3口交换机+VLAN

那处理器的MAC是不是要设置成混杂模式?

不用混杂模式。你的协议栈能处理vlan标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混杂模式。你的协议栈能处理vlan标签就行了

协议栈能处理vlan标签?  这个要在驱动层做吧?

问题:
      cpu的EMAC 中是有一个MAC地址的,这个地址就从硬件层把数据过滤成了  本机数据或广播 , 其他的数据是传输不到协议层的。

      你说的通过交换芯片实现多网卡,EMAC中的MAC地址只有一个,如果不用混杂模式,另一个MAC地址的数据 EMAC会过滤掉的,那数据如何能传到协议层呢?

网友G:
mac地址可以相同,因为vlan id不相同,可以区分不同的vlan。就算两个vlan的mac地址不同,你的mac控制器应该可以配置多个mac地址的。我遇到过的mac 控制器都可以配置多个mac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c地址可以相同,因为vlan id不相同,可以区分不同的vlan。就算两个vlan的mac地址不同,你的mac控制器应该 ...

mac地址相同 ?   我指的双网卡  必须有两个独立IP   两个独立的IP共用一个MAC地址 ,协议如何处理?

mac控制器应该设置多个MAC地址?   能实现一个MAC对应一个VLAN吗?

你说的设置多个MAC地址控制器什么型号,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c地址相同 ?   我指的双网卡  必须有两个独立IP   两个独立的IP共用一个MAC地址 ,协议如何处理?

我用过TI DSP自带的EMAC,如TMS320C6486、TMS320C6678等,都是可以配置多个MAC的。
划分VLAN了,不管MAC地址是否相同,物理上都是两个独立的网络了,如VLAN1的数据包(包括广播)绝对不会出现在VLAN2中,即任何打上了VLAN1标签的数据包绝对不会在传输工程中出现数据内容相同,但VLAN标签却变为VLAN2的情况。 CPU侧的处理软件就简单了:从IP层看来有2个网络接口,配置不同的IP地址,在IP层是看不到MAC地址的;在驱动层的接收方向,根据VLAN标签分发动不同的IP层网口,在发送方向,不同网口来的数据打上相应的VLAN标签,填上源MAC和目的MAC丢到MAC控制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TI DSP自带的EMAC,如TMS320C6486、TMS320C6678等,都是可以配置多个MAC的。
划分VLAN了,不管MAC ...

带VLAN的交换芯片   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带VLAN的交换芯片   有什么好的推荐?

按照标准,网络设备是强制支持vlan的,所以只要是标准的交换机都支持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标准,网络设备是强制支持vlan的,所以只要是标准的交换机都支持vlan  ...

您用的是哪家公司的  什么型号的  ic?

楼主(2014-09-23):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TI DSP自带的EMAC,如TMS320C6486、TMS320C6678等,都是可以配置多个MAC的。
划分VLAN了,不管MAC ...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