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转换代码,小程序不知道能不能穿裤衩!

楼主(2013-08-01):
午休的时间闹心写了一个仿西门子的比例转换程序,方便单片机开发时比例转换使用,请勿拍砖
追加文字:      大家不太明白呀,就是把西门子PLC的代码改成C语言的方便我们使用呀,下面给梯形图

/*************************************************************************************
double Proportion_Convert(signed short Inptu,signed short Ish,signed short Isl,double Osh,double osl)
———————————————————————————————————————————————————————
功  能: 仿西门子S7-200 比例转换库文件
———————————————————————————————————————————————————————
输  入: signed short Inptu; //模拟量输入值
         signed short Ish;   //模拟量范围上限
         signed short Isl;   //模拟量范围下限
         double       Osh;   //输出比例上限
         double       osl;   //输出比例下限
———————————————————————————————————————————————————————
返  回: double       Output: //比例输出值
———————————————————————————————————————————————————————
作  者:GZHMCU                     |   聚联微控    |             企鹅:ⅤⅠ Ⅶ Ⅸ Ⅸ Ⅵ Ⅰ Ⅰ Ⅶ
———————————————————————————————————————————————————————
**************************************************************************************/
double Proportion_Convert(signed short Inptu,signed short Ish,signed short Isl,double Osh,double Osl)
{
    double Output://比例输出值
      Output =((Osh -Osl)*(Inptu -Isl )/( Ish -Isl))+ Osl;
    return Output;
}

比如 模拟量输入值 0-32000,当前为PT100转4-20ma,对应量程为-50~ +150度,当前模拟量为6400,模拟量范围上限=32000,模拟量范围上限=6400,输出比例上限=150度   输出比例下限=-50度,那么输出当前温度转换为0度
—————————————华丽的分割线—————————————————————————————————————————————————————————————————
大家都看不懂,木有办法,接着发帖吧

通用比例换算公式

模拟量的输入
/
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
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1.
模拟量比例换算关系

实用指令库

STEP 7-Micro/WIN Programming Tips

Micro/WIN
编程技巧中)的
Tip38
就是关于如何
实现上述转换的例程。

为便于用户使用,现已将其导出成为

自定义指令库

,用户可以添加到自己的
Micro/WIN
编程软件中应用。

在这个指令库中,子程序
Scale_I_to_R
可用来进行模拟量输入到
S7-200
内部数据的转换;
子程序
Scale_R_I
可用于内部数据到模拟量输出的转换。

编程举例:

4 - 20mA
模拟量输入转换为内部百分比值
将内部百分比值转换为
4 - 20mA
模拟量输出

网友:
Y=KX+B是吧?
的确挺实用的,以前遇到时候没想过通用化,每次都得算,改。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西门子I/R转换的代码公式呀,哈哈,同时希望阿莫大哥给个酷吧

Y=KX+B (K≠0) 直线方程,这回有点明白了。

网友A:
硬是不知道

网友B:
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东?

重新编辑了,看了再不懂就木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是不知道

重新编辑了,看了再不懂就木有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东?

没具体的研究。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
比如一个压力传感器是4-20Ma的, 测量范围是0-20mpa。
现在采样值是x.
然后套用楼主的程序算出当前的压力值

网友D:
不错,清晰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辑了,看了再不懂就木有办法了

公式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西门子I/R转换的代码公式呀,哈哈,同时希望阿莫大哥给个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具体的研究。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
比如一个压力传感器是4-20Ma的, 测量范围是0-20mpa。

看看西门子PLC的用法就知道了
比如 模拟量输入值 0-32000,当前为PT100转4-20ma,对应量程为-50~ +150度,当前模拟量为6400,模拟量范围上限=32000,模拟量范围上限=6400,输出比例上限=150度   输出比例下限=-50度,那么输出当前温度转换为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是不知道

再不懂就木有办法了,更新帖子3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西门子PLC的用法就知道了
比如 模拟量输入值 0-32000,当前为PT100转4-20ma,对应量程为-50~ +150度, ...

再不懂就木有办法了,更新帖子3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怎么回事?

再不懂就木有办法了,更新帖子3次了,您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清晰明了!

又更新了,除了您以外,别人似乎都木有看懂呀

网友E:
这学期PLC考22,看到PLC就头痛

楼主:
阿莫大哥给个裤衩穿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学期PLC考22,看到PLC就头痛

PLC木有单片机好玩

楼主(2014-01-01):
自己支持一下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