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上的AT1444应用

楼主(2013-08-01):
这个语句没看明白:1.typedef void (*pcint_callback_t)(void);

网友:
void (*pcint_callback_t)(void) :pcint_callback是一个指向不带参数和返回值的函数的指针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那整个语句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定义?

楼主:
typedef是用来宏定义的,那么这里是定义了什么呢?

楼主:
难道是把void 定义成 (*pcint_callback_t)(void);???

网友:
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类型:无参数,无返回

使用:
pcint_callback_t  pfFun;
void Fun(void)
{
// Code
}
pfFun = Fun;
pfFun();

楼主:
谢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