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128无法下载程序,求助,附原理图

楼主(2013-08-01):
新买的128芯片,按照下图焊接板子,结果jtag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A:
jtag上拉电阻小了,换下看看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上拉电阻小了,换下看看能行吗.

这个事实验版上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接上晶振试试
或者用I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