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无线模块

楼主(2013-08-01):
           最近买了几块si4432模块,我用的是AVR 8 的处理器,弄了2天还没反应,有哪位仁兄有关于这方面的例程给我一份。谢谢了!!!  我的邮箱631515276@qq.com

楼主:
SI4432的收发问题搞定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传输距离好近。很不给力呀!

网友:
看看发射功率配置。再测一下耦合到天线上的射频功率。

楼主:
发射功率配置为最大 20dbm ,模块是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配置为最大 20dbm ,模块是买的。

天线用的哪种呢?还有传输速率和频偏设置?

楼主:
我用的是弹簧的哪一种。

网友:
如果20dBM的才几米,那估计是你的频率和模块的频率带宽不匹配,或者天线和你的频率不匹配。一般20dBM,10K波特率,远的可以达到1KM,近的也有几百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弹簧的哪一种。

先看看硬件吧,估计是哪个电容短路或者电感开路了,尤其是哪个切换开关的控制是不是正确,网上好几个软件版本,别搞错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发现GPIO的配置有好多版本。 我不知道怎么配置SI4432的GPI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发现GPIO的配置有好多版本。 我不知道怎么配置SI4432的GPIO。

看你硬件是哪个程序就写哪个呗,不然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控制不对相当于没接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发现GPIO的配置有好多版本。 我不知道怎么配置SI4432的GPIO。

实在不会就买我的吧,串口透传,不用关心任何无线的问题,会发串口就行。

楼主:
你的多少钱一个,能传多远。

网友(2013-12-26):
引用 楼主:
你的多少钱一个,能传多远。

你网上找下JTT-433-UDI无线模块,基于si4432做的;无需编写程序,直接就可以使用,传输距离相当可观;价格也适中

网友(2014-02-14):
传输距离空旷地1000多米 价格:65元/个  链接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07800245 以下是数据手册。

网友(2014-04-03):
没有玩过,

网友(2015-04-07):
求发射的资料11494723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