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点技术资料——TLSF内存分配算法,适合RTOS使用

楼主(2013-08-01):
哎,技术到了一定程度,想要问问题什么感觉太难等到回答了,自己发点技术资料

刚一搜  百科居然没有;
换维基 只有一个外部链接
还是自己打字吧

话说这个算法出来很久了,资料不算广泛啊,用的人不多?

TLSF——Two Level Segregated Fit

优势是用两个位图优化合适内存的查找,实现时间复杂度为常数的内存分配,非常适合在实时系统中使用。

两组位图  都是索引空闲Area  组成位图矩阵,该位图矩阵表明后面的FreeArea链表是否有项

通过这个图应该知道搜索策略了吧:根据请求分配的尺寸计算位图矩阵中的位置,根据那个为是否有效来决定从对应FreeArea链表中查找相,还是从更大FreeArea中进行切分。

详细外文资料:包含详细解说和性能测试,官方似乎有也有代码发布,我自己做了一个32bit系统的c++实现

网友A:
嵌入式RTOS对动态分配内存一直支持很弱,最常见的做法是静态分配好内存组,然后在组中动态分配给请求的任务。如果有人研究研究这个的话,或许能超过很多RTOS的动态内存分配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RTOS对动态分配内存一直支持很弱,最常见的做法是静态分配好内存组,然后在组中动态分配给请求的任务 ...

感觉这个算法很不错了   内存浪费比伙伴算法低,效率没差多少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多谢

网友B:
我一般使用bget就是TI提供的库里的,在MCU上简单实用!

网友B:
看到LZ发的贴子:咨询一个适用RTOS的平台无关MMU页分配算法
目前市场上有这么多的RTOS,为何还要自己写!
这做有何意义?

网友:
很不一样的思路,MARK

网友:
期望到达的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LZ发的贴子:咨询一个适用RTOS的平台无关MMU页分配算法
目前市场上有这么多的RTOS,为何还要自己写!

或许与个人定位不同吧,比如有的人喜欢做界面,让别人看到华丽的界面感觉舒心,有的人喜欢做图像处理,或者视频之类的

网友:
在嵌入式系统中,从不用动态分配,ce除外

网友:
用bget实现

网友:
嵌入式中动态分配内存还是比较少,呵呵

网友C:
这么好的算法竟然才这么几个顶,我加一个
伙伴算法据说不适合小内存块分配,不知这个怎么样,有空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算法竟然才这么几个顶,我加一个
伙伴算法据说不适合小内存块分配,不知这个怎么样,有空研究一下 ...

伙伴算法 不适合的原因是 内存的有效使用率比较低   这个算法结合dlmalloc和伙伴算法  降低了内存浪费  提高了 dlmalloc的搜索速度 减少碎片

缺点是  初始占内存

网友(2014-04-01):
好东西啊!!!正好要用在自己的系统上

网友:
再来顶帖一次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D:
我做过实现,也测试过,挺好。TLSF是05年一个欧洲的大嵌入软件项目(务虚的大学项目,现已结束)里的一个子项目,由几个西班牙学生设计。主要优点在于:以不大的代价提供了确定的实时性。如果对实时性要求没那么高,倒也没必要用它。

网友(2014-05-09):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实现,也测试过,挺好。TLSF是05年一个欧洲的大嵌入软件项目(务虚的大学项目,现已结束)里的一个子 ...

能否发一些测试代码上来

网友E(2014-12-08):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bget就是TI提供的库里的,在MCU上简单实用!

请问bget适合RAM为8-20KRAM 的M0/M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bget适合RAM为8-20KRAM 的M0/M3吗

非常适合。

网友:
发现与  TI CC2540 开发板内的OSAL 架构内的内存块理很像,特别是分配空间与释放空间算法。

网友E:
在网上下了一个版本的bget 不知是不是最新的

帮看一下,我这二天在分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网上下了一个版本的bget 不知是不是最新的

帮看一下,我这二天在分析代码。

是的,你需要把里面的函数定义改成c89标准,其它不需要动。

网友(2016-05-20):
最近来了解内存分配管理,这资料估计楼主也收集了挺久的吧?还有更多的吗?

网友F(2016-06-23):
我想知道,这种内存分配在带mmu的ic上能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这种内存分配在带mmu的ic上能使用吗?

可以,不过你需要自己做MMU的内存段页分配(或者一刀切平坦式布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你需要自己做MMU的内存段页分配(或者一刀切平坦式布局)

前两天有看资料,得出结论:tlsf比较试用于ram较小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有看资料,得出结论:tlsf比较试用于ram较小的ic

并不, 反而适合稍微大点(32位系统,几K内存的,真心不合适,或者改低位位图)的内存到大内存(4GB均可)。  优势在于与伙伴算法相当的合适堆的快速查找,与dlmalloc差不多的内存组织, 并且有效内存使用率不会太低。